[闪存] 慧荣SM3268AB主控U盘量产工具V2.5.70 v6

楼主(2022-12-06):
慧荣目前更新到V2.5.70版量产工具了,但这里的版本只支持SM3268AB主控的U盘量产使用,其他主控由于不含固件,可能不能用,此版本支持更多的闪存,可解决之前的版本无法量产或者无法识别闪存型号的U盘问题,可修复U盘,可制作启动盘,可diy的U盘第一次开卡使用,可低格,也可高格,只要U盘主控是SM3268AB的,使用本工具一般都能成功量产,本工具属于正片量产工具,对于正品U盘量产成功很容易。

设置密码320
调试密码1111

https://pan.baidu.com/s/1nSzi5aSDmGwpo3jnmMmRTg提取码:gjx2

网友:
3268经常掉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版本早就有吧?

网友:
这版本早就有了,但还是得点赞

网友(2024-03-21):
没留意把KLUBG4G1BE-E0B1芯片的优盘量产坏了

网友(2024-11-06):
有最新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