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邦轮椅电池拆解 还能修吗

楼主(2022-12-06):
买轮椅带了两块电池,前几天有一块充不进电去了,其实没怎么用,拆了也不会修,想请教大师能修吗?如不能修电芯拆了应该还能单独用吗?电芯是什么电芯?

网友:
很常见的18650,绕过保护板用万用表测一下试试

网友:
换铅酸的耐操,还能降低重心,行走安全。

网友:
有些轮椅能开到时速30

楼主:
听从坛友逮议量了电压,电池是好的,B+B-24v多,两插脚无电压,应该是板子坏了,与牧田15节插脚相同,但牧田6线,这板8线,依葫芦画瓢不行。这电池售后500十,而牧田工具200十。最闹心找不到这板,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先谢,先谢。

网友:
先充电看看,7串应该是28v以上

网友:
这种电池500+,确实也够黑心的,先上闲鱼上看看有没有二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