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个优利德UT61e表改装电池

楼主(2022-12-06):
这块表买了7年了,195买的,一直没坏,真好用,今天改了个电池。用的14500电池3节串联,刚好10.5左右,非常奈斯,这表真不错,下面问个问题
就是今天抖音抢个红包拍的199拍的优利德61c,不知道和61e比咋样,谁用过61c,怎么样,不知道好不好用,199买的到吗?会不会是坑哦,说说老师傅你们的想法

网友A:
裸露不怕触电?

网友B:
3串满电12.6V,确定没事吗?

网友:
E比C大 ,当然是61E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串满电12.6V,确定没事吗?

论坛买的铁锂,满电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露不怕触电?

我是放在台子上的用的,好换电池

网友:
加个降压模块,不然满电的时候电压确实有点高啊。

网友:
2串足以!8.4v放电到6v没有问题

网友:
用两个片式电池串联就规矩多啦

网友:
看不会修大佬的评测说61系列只有e和e+最好,其他的都不值得,他评测了个61b,结果是差劲,丢了61e的脸,

网友:
好端端的一块好表…哎…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两块实际8.4V的9v锂电池换着用更好,内置550-800mah双芯的那种,别买单芯升压到9v的,后者容量不够大还可能有电磁干扰

网友C:
看了你的评论,才想到如果测量220V等高压,电池也是可能带电的,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想给自己的表也背一个电池呢。

网友:
这表又不费电,外挂电池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评论,才想到如果测量220V等高压,电池也是可能带电的,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想给自己的表也背 ...

安全才是王道!!

网友D:
都有e了还买什么c,c是6000字的3位半,带温度,不是真有效值,

网友D:
随便说下3串锂电有可能烧主控啊,2 串足矣,此表5.5v左右的低电量还能保持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e了还买什么c,c是6000字的3位半,带温度,不是真有效值,

我是看便宜,才抢的199,淘宝奇林我问了,也要260最低,估摸着能捡漏,不知道是不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说下3串锂电有可能烧主控啊,2 串足矣,此表5.5v左右的低电量还能保持测量精度, ...

我是14500电池。铁锂的,单节满3.6✘3应该在11v不到点,这主控最高电压多少你清楚吗,真怕,我就拆了

网友:
只能说喜欢DIY,动手的乐趣,买倍量即可搞定,不是广告,只是分享,用了几年了,试一个不多少钱,其实我忘多少钱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