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水贴]拆PDD免费试用送的USB小夜灯--来看印刷电阻

楼主(2022-12-06):
直接上图

又见印刷电阻,可笑的是一个印刷电阻电阻是0,不知道印刷了干嘛,另一个是50Ω

End!!!

网友:
设计的真简单

网友:
一般情况下0欧姆电阻做保险,印刷电阻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高兴的话可以换成贴片电阻。

网友:
印刷电阻估计是不同比例的炭泥,没有漆封闭,会不会日久氧化阻值变化。

网友A:
电路一切皆可印刷?

网友:
这个寿命应该不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一切皆可印刷?

猜想:cpu内部,也应该有电阻吧?不能是贴片的吧?

网友:
免费薅的,应急用用还是挺好的~~

网友B:
你这是电路改进款,2个LED并联后串一个电阻限流,工作电流低于100mA,原来的是2个LED分别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再并联,工作电流180mA左右,亮一晚上有的外壳都热变形了。

网友:
免费的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长度距离厚度还真不好控制

网友:
0殴确实是保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电路改进款,2个LED并联后串一个电阻限流,工作电流低于100mA,原来的是2个LED分别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

原先的设计有这么热吗,我手上这个摸着灯珠没感觉到热

网友:
也是高科技的一种

网友:
应该再买点像7135不同电流值线性稳流芯片,找合适的替代限流电阻,USB和锂电池电压都能用。

网友:
要不自己打胶或者绿油固化下?

网友:
免费送的,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
不要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