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X79UD3 反复重启,有时候开机卡B7,有时候开机卡01

楼主(2022-12-06):
技嘉X79UD3主板不开机问题求助

1、有时候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重启无效。
2、有时候按按开机后几秒钟反复重启。之后断了电源插头,放置一段时间按开机又不会重启了,但会出现以下情况。
3、不重启的时候情况如下:
3-1有时候按开机不重启但是又卡B7,识别不到内存,
3-2有时候按开机之后不重启又卡01,识别不到显卡,把显卡插到离能插诊断卡的那个PCI槽的上边那个PCIE槽里又能够识别显卡
3-3有时候识别显卡了又卡代码0D。
3-4有时候按开机一路畅通能进BIOS,但是又识别不到硬盘。
3-5有时候按开机一路畅通能进系统正常运行。
反正很奇怪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是卡B7,阵脚没有弯、端,换了U也一样的问题,U在其他主板无问题。内存条在其他主板也正常使用。

以为是IO芯片问题,换了两个带GB的技嘉专用IO芯片,结果故障恒定位按开机风扇动一下就不通电了,换的两个IO都是一样的故障,也不知道是不是买的IO是假的还是怎么回事。

换回原来的IO,问题又是上面1、2、3那个情况。

网友A:
是我地话就直接换块板子,二手的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地话就直接换块板子,二手的又不贵...

买的就是二手的,打算修一下

网友:
明显南桥问题!

网友:
紫薯紫薯,干桥。

网友B:
换内存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条试试。

换了  没用   插槽也刷洗过  没用

网友C:
电源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感觉是供电问题啊,电源换一个试试,ATX接口附近的大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这不干南桥讲不过去

网友:
二手板走起 不会修

网友D:
绿波电龙,干io,干桥,换版

网友E:
X79芯片组,总共就一个PCH芯片,哪来的南桥???

楼主:
引用 网友E:
X79芯片组,总共就一个PCH芯片,哪来的南桥???

PCH不是南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波电龙,干io,干桥,换版

录波电龙没问题,IO不好说,桥的话应该问题也不大,因为进去过还正常运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换一个试试呢?

没用  现在卡01了  没核心供电

网友:
cpu座虚焊吧。

楼主:
也怀疑到这个  但是不敢加焊  技嘉的板子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二手板子折腾不知道值不值得那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