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是什么接口?一体机主板上的

楼主(2022-12-06):
一体机主板上的

网友:
mini pci-e,边上丝印写着,外挂usb3,二代机器?

网友:
看着像电视卡的插座

网友A:
无线网卡吗?你看面板上是不是有洞,用橡胶塞堵着,那个是天线安装孔。补个图

网友:
有点像minSATA的接口

网友:
是不是MSATA硬盘接口

网友:
两种接口都有可能,试试吧

网友B:
MIni PCIe接口,可插MSATA固态盘。

网友:
可能是mpcie可以插迅盘,看看我拆机的笔记本,用不了msata固态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吗?你看面板上是不是有洞,用橡胶塞堵着,那个是天线安装孔。补个图

...

无线网卡的这个口可以装m2硬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的这个口可以装m2硬盘么?

看上面几位的回答,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几位的回答,应该是可以的。

绝对不行,M2压根不是这样子的接口,应该是MSATA接口。

网友:
minipcie主板上有丝印

网友:
mpcie/msata接口。两者外观一样但不相同。
msata只能插硬盘,mpcie可以插扩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PCIe接口,可插MSATA固态盘。

两个协议不一样用不了,mpcie只能插网卡电视卡lte卡啥的那一类东西(也可以外挂其他pcie设备),msata只能插sata协议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的这个口可以装m2硬盘么?

转接应该可以,装nvme盘,走的都是pcie通道。

网友:
大概率是MSATA,因为它是全高的。一体机用3/4G卡机率小,那么第二个槽再是mini-pcie也没什么可以插的。不行就模拟下。把半高的网卡怼看看不就行了呗,反正供电脚是一样的,不认也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