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2年第43贴:精明鼠NF-468B测线仪

楼主(2022-12-06):
今天发一贴测线仪的,修的时候随便拍的,有些图不太清楚~大家将就着看

精明鼠的,型号NF-468B,大名“网络测试仪”,就我们俗称的测线仪,可以测电话线(RJ11),网线(RJ45),这款还可以测同轴(BNC),年轻一些的兄弟可能都没见过和用过同轴的网络。又扯远了~~

就这货,搞网络的兄弟可能人手不止一个,分主机和远端两部分,不用试合一起,用的时候线路一段一个。

背面,电池盖里一块9V层电池

上面主机接口BNC,RJ45,RJ11,远端就一RJ45

另一面就RJ11接口

这货用的螺丝竟然是T8,还好,咱有22合一

简洁直观,一眼就看到所有

芯片没有型号,这款比以前拆的二极管多

背面没有原件

经测量,主板没有供电

原来电池座这儿一根线开了

先用一根导线从座的正极孔孔穿过去

将焊的正极拉过来,再焊在座底部,后面忘了拍照了

主机拆完了,拆远端

同样,这款比以前拆过的二极管多

谢谢欣赏~~

网友:
我更看好拆机神器。

网友:
这功能太少了,不带寻线呀

网友:
还是老货好,现在的给3个二极管就不错了,那个芯片应该是cd4017吧,但是震荡电路怎么来的,没有ne555也没看见三极管,还是,不是4017?

网友:
以前有一个,自放电比较大,平时使用频率不高,用完后要把电池断开,要不等着要用的时候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功能太少了,不带寻线,我的虽带巡线,感觉也不好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