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不知品牌的苹果手表充电宝 TechLink REcharge

楼主(2022-12-06):
苹果手表的磁吸无线充电器,线长,放桌上乱,闲鱼上看到一个苹果手表的充电宝,线可以绕进去,库存货,
店家4.9一个包邮,买了2个。今天收到,上下又是讨厌的类肤涂层,发粘,一个能充放电,一个坏。坏的拆开,电池引脚已烂断。
中间转轴上有usb口,插入手表充电器,转动绕线。充电宝是触摸开关,滑动开关充电宝输出。

网上的包装盒上图,我买的是无包装盒。

插入手表充电器头,稍厚点的头插不进。

电量指示灯,和滑动开机指示。

用力可以拔出

USB口

大的芯片打磨型号

移动电源芯片

触摸芯片?

3.8v,1000mah电池。
请教,这电池难找,能不能用3.7v的替换?

网友:
看电路板,堆料很足!

网友:
测量充满电压。4.35就不行。没查到9650的资料,他的好兄弟9640是3.7系统,,,实在不放心把ic换了

网友A:
3.7v的如果用于3.8v的充电电路中,可以加个保护板。其实4.2v的保护板保护电压是4.3+-0.05,接上去充电还不一定能触发保护。很多没有充电管理的电器就是用保护板来表示充满的,这样用是没有问题,但是肯定会影响电池寿命。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某宝有有很多3.8v的聚合物,比较接近的如663032,652828,貌似两块并联厚度多了点。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能有1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的如果用于3.8v的充电电路中,可以加个保护板。其实4.2v的保护板保护电压是4.3+-0.05,接上去充电还不 ...

2块叠起来,空间应该差不多,电池下面双面胶厚。

网友:
最烦就是这种胶

网友:
可能是4.35v电池

网友:
感觉电池虚标了

网友:
做工还不粗,3.8V的电磁应该淘宝也能买到。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能通用吗? 3.7V电池截止4.2V, 3.8V截止4.35V

楼主:
一个能用的先用着,插老的充电器。坏的这个准备拆掉板子,改成单绕线。因为新的苹果手表s8,磁引充电器是快充,C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