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事实证明万用表转盘的润滑油不能随便乱抹!

楼主(2022-12-06):
网友的一块万用表,测试发现转盘严重接触不良,档位错乱,测量结果错误,,,,拆开后发现转盘抹了很多润滑脂。擦掉后,恢复正常!

我的观点一直就是能不抹就不抹,正规厂家转盘都有严格测试,用料也讲究,使用寿命也是有保证的。严格来说其实不需要抹油!除非你能找到真正好用的润滑脂。

但是,一些小厂的转盘用料不好,非常容易氧化和磨损的,这种劣质转盘适当抹油还是有必要的!

另外,比如有网友工作环境沙尘暴,可能不抹油,整个转盘结构很快报废,有的地方潮湿油污多,润滑脂反而可能会吸附水分和污物,可能导致出现漏电情况。(这个也不是个例了,有很多案例)
所以,这操作看需求和权重,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抹多少,用什么类型的润滑脂都得考察好了。
另外,查阅了很多资料,电触点润滑这个是常规操作,看似绝缘的润滑脂确实对触点良好接触,防氧化,防拉弧,降低磨损有好处!
说到原理,大部分厂家宣传是说这基于一个量子隧道效应,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我看过一个视频,说松下针对这个曾经做过实验,发表过论文,基本上推翻了这个说法!滑动过程中形成的油膜确实绝缘,但是,静止后,油膜厚度几乎为0。也就是只有动的时候无法接触,停下来就接触良好了!专业的咱也不懂,大概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结合原理,至少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个润滑脂不是随便一个就行,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才行!
比如,有极强的吸附性等等。厚度等也有要求,你要是停止滑动,触点还是被油膜隔离,那就肯定不行了。还有就是弹片划过的地方,油膜能不能自动复原。我手里的一款矿坛推荐的润滑脂就有这个问题,弹片划过去,油脂被刮的一干二净,转几圈下来,基本上金属部分都没润滑脂了,形同虚设了。

网友:
这表做工看着不差啊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抹油万用表又不贵坏了就买个新的。

网友:
南方的吧?空气潮湿,油脂吸水了。

网友A:
我所有的表都抹了油,并且我认为润滑和可靠接触并不矛盾,润滑的原理是由相对运动或者外压将润滑油带入接触面之间形成油膜,万用表在转动时不需要接触良好,然而静止时在弹片的压力下又无法形成稳定的油膜,所以我认为并不矛盾,并且润滑油有不同的粘度等级,粘度等级越高的油膜消散时所需的剪切力越大,所以选取一些不导电,粘度低,稳定不与塑料等材料发生反应的润滑脂就行了,我所有的表都涂了昆仑二号,包括胜利890d两台,优利德201和60H,两台fy76,t21d,ap13d,qs9,目前我还没遇上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遇上这种情况我会先考虑是否装配不到位,弹片压力不够,润滑油粘度过高等情况

网友:
想起了那个往CPU针脚上涂硅脂的

大佬,私信的问题能否回一下,有啥要求你说

网友:
不抹油接触更好

网友:
啥也不用抹,

网友:
再好的油脂也影响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的表都抹了油,并且我认为润滑和可靠接触并不矛盾,润滑的原理是由相对运动或者外压将润滑油带入接触 ...

昆仑2号还能给机械键盘的轴体润滑,

网友:
抹油肯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
用事实说话,肯定有不好的存在

网友:
这个能不能用wd40?

网友:
我是 摸的6503硅脂,以我的观察,原厂摸的就应该是硅脂,虽然咨询过厂家他们不告诉你,,,,别摸导电性的润滑脂

网友:
要看什么油吧!   我觉得白色特种脂就可以!昆仑2号

网友:
像我老家贵州那种潮湿的地方不太适合涂太多,像日置DT4282与289那样涂很薄一层即可,不涂我也见过了会面目全非,DT9989会面目全非,我不得把它卖了,实际上我们可以找老表看,不涂都会面目全非,伤痕累累,有老表涂了久了干了,直接粘在上面使金属氧化,胜利表几乎没涂有,使用久了特别是电阻档到处跳,亲试过涂上会改善,早期福禄克也没有涂(发图过),与胜利好不到哪里去。理论上不涂最好,耐磨即可,毕竟油层有隔膜影响接触。UT191T,UT256B,UT210EPRO,UT18B,UT195DS,UT219DS,F289,DT4282,F87,出厂涂有,DT9989,VC189A,VC9808出厂没有涂,新疆沙尘多,涂多了粘沙子,卡档,最好办法套一个胶袋包起来,恶劣环境没办法,试想满天飞沙尘的感觉,现场调试人员最体会,卡档盘,甚至断档盘常有的事。我用的表全涂有,我是支持涂油派,现在的表几乎都出厂自涂有,不瞎折腾不用去考虑了,不像以前那样了。

网友:
能不抹就不抹,实在要抹,建议使用硅油抹。

网友:
看需求和权重,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   说的比较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