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20多块的小电钻有谁用过吗?怎么样?

楼主(2022-12-06):
    看下面图的介绍这个电子扭矩会不会因为阻力而自动打滑啊?这是说没有电子刹车是吗?不知道好用不?可以大概用在什么范围呢?偶尔看见没找到任何评价。这种小东西能不能钻1mm厚的铁板?3Q

网友:
价格便宜,可以试试

网友:
上个螺丝没问题,这个价位就不要求什么了

网友:
就是能用级别

网友:
做螺丝刀没有问题。

网友A:
这哪里是什么电钻,人家写得很清楚----只是个电动螺丝刀(也叫电起子)而已。350rpm(每分钟转)的转速用来在铁板上钻孔的话,估计会低效到让人怀疑人生的。还有就是,如果是200元左右的话临时用一下也许还凑合,20多元的基本别试了,很可能变速箱里面用的是一堆塑料齿轮。

网友:
包邮奢望它能做什么大事!

网友B:
怎么想的买个螺丝刀来钻孔
不过这转速是真的话还挺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是什么电钻,人家写得很清楚----只是个电动螺丝刀(也叫电起子)而已。350rpm(每分钟转)的转速用来 ...

谢谢 知道是这样,其实也是想手里有点东西用用,日常弄弄电脑 家居物品什么的没个东西用,又不想花多钱买大佬们的高配置,所以想弄个一物多用的工具方便日常,看到有六角柄的小钻头,所以希望这个既能当起子又能钻些小东西 还考虑这东西如果能有个转接可以安装磨东西的头更好了呢,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是什么电钻,人家写得很清楚----只是个电动螺丝刀(也叫电起子)而已。350rpm(每分钟转)的转速用来 ...

不过看你说可能里面都是塑料齿轮就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想的买个螺丝刀来钻孔
不过这转速是真的话还挺良心

谢谢 只是想一物多用,没各位专业所以只想日常手边有个电动工具处理日常家用电脑什么的,所以翻了翻...

网友:
电脑用还是买更好的吧

网友:
还钻铁板?能钻木板就不错了

网友:
垃圾东西,已经扔了,没有任何用处

楼主:
去PDD看了一圈...X东 X宝基本没有卖这种直柄的小电钻,而PDD多得眼花缭乱,这些商家还真喜欢拼啊,看到PDD这款只要17块,算了不买了,看论坛里大家比较喜欢那个80多的,但自己觉得很贵,还是等等再说吧,双十二会不会哪家有优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看你说可能里面都是塑料齿轮就犹豫了

只是根据某些坛友的类似商品发帖来分析猜测的,也不一定都是塑料齿轮,这个看看店铺商品介绍或者买家评价里的拆机图就可知晓。其实有些大牌电动工具也有使用看上去很像塑料的尼龙齿轮的(据说是为了减轻重量及噪音),我有一把早年的21V外贸充电钻一级行星齿轮就是尼龙的,用了好多年了也没有出过问题,而且还干过不少重活儿。
再就是如果平时你真的用的不多的话,用电起子配六角柄钻头偶尔钻个小眼什么的也不是不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用当年的3.6V论坛神器凑合着用的。当然,提醒你放弃一机多用的坛友都是资深玩家或准玩家,也都是经验之谈,比如你又提到准备用这货来转接磨头来磨东西,想都不要想了,因为一般电磨基本都是万转起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根据某些坛友的类似商品发帖来分析猜测的,也不一定都是塑料齿轮,这个看看店铺商品介绍或者买家评价 ...

感谢指导,看来还是不行,我再看看吧  3Q

网友:
就是一玩具,干活就别想了,最多拧拧电脑机箱的螺丝,12v以下的螺丝刀拧长一点的自攻螺丝都拧不到底(在松木上试验过,得伟680都拧不到底),你这就呵呵了

网友:
减速箱塑料齿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