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显示器感觉图像是飘起来的,很奇怪,是液晶层和背光没有贴合的原因?

楼主(2022-12-06):
有一种显示器,图像看起来是飘起来的,感觉是图像层和背光层很远,以前是路边的广告屏这样,今天看见一个aoc的也这样,很奇怪,是液晶层和背光没有贴合的原因?

网友A:
屏驱动的原因 吧, 也有可能是3D的裸眼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驱动的原因 吧, 也有可能是3D的裸眼屏

不是,飘起来2毫米的感觉,就是侧面看,感觉图像靠前,离开2毫米是白色底,认真对比了别的,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用手按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裸眼3d

网友:
裸眼3d吧,青岛的 户外最近安装了一台

网友:
应该不会裸眼3D是两层屏幕叠加来的吧?

网友:
就是裸眼屏,初看还行,看久了不舒服

楼主:
确定不是,是低端显示器,例如360的哪个小挂边条,可以明显感觉是显示在液晶层,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