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光猫

楼主(2022-12-07):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掉网,网速还不好,手机用的wifi,电信光猫后面连着路由器,经常手机app远程重启路由器还不好使,以为是路由器老化所致,今天还是用一段时间就掉网,就去手动重启光猫试试,关电后开机,开机后发现电信光猫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开关了几次还是一样,拔掉电源用万用表测电源只有2.7伏,原标12V1A。换个好的电源后重启开机好了,网速也上来了,就是想不通2.7v是怎么带动电信光猫的?

网友A:
打电话给运营商,会来给你换个新的,我的就是换了个新的,自己不用费那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给运营商,会来给你换个新的,我的就是换了个新的,自己不用费那脑细胞 ...

我家里有多余的电源,自己换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很多猫和路由器还有笔记本的“工作电压”其实比输入电压要低很多的。里面DC-DC,

网友:
楼主可以继续申请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给运营商,会来给你换个新的,我的就是换了个新的,自己不用费那脑细胞 ...

运营商来换还有更差的 牌子都没听过的

网友:
不拆开折腾一下直接就换了?

网友:
既然换下来了,那就老规矩:拆开看看啊

网友:
即使换也是旧的

网友:
打电话给运营商,会来给你换,不过换的电源像是不知那个垃圾佬处收来的。

网友B:
电信八月份就给我升级500M了自己一直不知道还是用着100M的老光猫,最近交宽带费才发现打电话叫换光猫客服叫我自费购买我明明是租用的局端设备的,互撩了一阵还是不给换好吧你不仁休怪我也,一个电话工信部第二天电话一个一个的打过来最后换了个二手的千兆光猫还只有一个千兆口,真的是疫情搞得运营商都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信八月份就给我升级500M了自己一直不知道还是用着100M的老光猫,最近交宽带费才发现打电话叫换光猫客服叫 ...

基本上电信的都是这样,上门来换的大部分都是利旧设备,除非你是新装用户,要想换新的就是直接在营业厅去拿,装维师傅手里的基本上都是利旧设备,营业厅的基本上都是全新

网友:
猜测。  拔掉测电压低,是电源里电容鼓包容量降低,猫里输入也有电容,但是容量不行所以灯会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电信的都是这样,上门来换的大部分都是利旧设备,除非你是新装用户,要想换新的就是直接在营业厅去 ...

我新装也给个旧的,还是单口千兆,2.4G的。自己发29块买了个F450A,用着还行。

楼主:
有时间拆开看了一下,电源做工还是很好的,输出端没有稳压环路,都在初级,发现一输出电容16v826uf轻微鼓包,拆下来看有漏液现象,找不到同体积的电容,只找到了一个25v470uf同体积的代换,代换后就好了,这也说明为什么低电压光猫也是用的原因了。

网友:
没有带负载时测量,此电源输出会比较低的缘故吧

网友:
楼主家伙蛮多啊

网友:
输出电容16v826uf轻微鼓包

网友:
一些光猫对电源输出电流有要求。我新换的光猫(淘宝上只买了一个旧光猫,不带电源),原以为12/1A能够带得动,所以随便换上了一个1A的,结果虽然光猫有亮灯显示,但是网络不没有(网口无输出),只好找个2A的换上,正好手上2A的只有1个。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挺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