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2开关不灵了,拆解看看,应该涂什么润滑脂呢

楼主(2022-12-07):
最近开关不灵了,换了一个新的,旧的拆解看看,磨损很轻微,擦干净涂点油应该就好了,看来不用买新的,自己就能修好,不知道应该涂什么润滑脂呢

网友:
凡士林,给我上!

网友A:
不用拆,卫斯理喷喷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卫斯理喷喷更健康

卫斯理是啥,这开关密封的很好没地方喷进去啊,下次不灵了拆开保养一下应该就行了,wu132从买来到现在用了一年多了最近天气降温了才出现开关发神经现象

网友:
实在不行  金龙鱼也可以的

网友:
主要还是在密封性。密封不好,油越多,坏的越快。

楼主:
今天没事顺便把电池换个电芯,换的是30Q,原来的电芯放充电器测量一下容量看损耗大不大,结果居然还有1800左右,我也是醉了

网友:
没有凡士林抹点黄油凑合用

网友:
你可以先喷一遍 电子用的wd40  清洁完 之后在塑料壳链接处 涂抹白凡士林

网友:
建议涂高压绝缘硅脂,凡士林夏天气温高了稀得像水

网友(2023-02-23):
我也好奇原装涂抹的是什么

网友:
什么润滑脂都行

网友:
塑料齿轮润滑脂,白色的

网友(2025-08-10):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顺便把电池换个电芯,换的是30Q,原来的电芯放充电器测量一下容量看损耗大不大,结果居然还有1800 ...

看容量不准的,需要看内阻,内阻一大就无法大电流放电,我的充气泵内阻升高了,一用就低电量,容量却一点没少

网友:
导电润滑脂

网友B:
就这做工?那只剩下外壳做工好一点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做工?那只剩下外壳做工好一点点了

这做工没看到哪里不好啊

网友:
wd40解君愁

网友:
先用WD40喷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没看到哪里不好啊

开关只剩两知滑轨了,对比下德丰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