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能率热水器控制面板:NORITZ RC-0702M,只有两根线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12-07):
这个面板坏了打电话问售后要300多大洋,万能宝有售就是物流不给力还没到。

不懂就问:
这个面板只有两根线(图中两根蓝线),是怎么做到供电和通信在一起的?这
表量下来这两根蓝线是接到最下面图中那个整流桥上的。5V电压供电现在出来只有3.6V了。(两根蓝线可以正负不分?)

网友:
交流5V电压

网友:
看这样子板子还挺好的,为什么不尝试修一下呢?

网友:
电力线载波呗

网友:
问题1,这个是数据总线,供电数据都走这两根线
问题2,两根线不分正负,通过全桥,3.6正常

网友:
能修最好,期待大神

网友:
居然看成效率了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燃气热水器,但一直不知道这个牌子是读作能率(音:帅)呢?还是读作能率(音:力)呢?

网友:
线控器,2线,既供电又通信,不分正负极。能率品牌的应该可以通用,外观和按键不同。二手货20~
50元。

网友:
电力载波?蓝牙?

网友:
估计跟电话线的原理一样的

电话线上面有一个直流,未摘机时是-48v,摘机后大概降到8~12v(因为电话线供电是恒流供电),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一个交流的音频信号(通话中)。没有通话时电话线之间是直流电压,通话中是直流+交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燃气热水器,但一直不知道这个牌子是读作能率(音:帅)呢?还是读作能率(音:力)呢? ...

NORITZ音译:nenglv,当然能帅更好

网友:
这个可能是直流线带数据斩波通信,有点类似消防二总线的方式

网友(2023-04-09):
如果说两根线不分正负,是不是也意味着是差分信号?板子上通过哪个电路把信号提取出来的呢?

网友(2025-02-11):
PB332是POWERBUS-C 技术的从站通讯芯片。PB332在PB331基础上增加了抢占避让和按优先级队列上传功能,并可以完全并网PB331系统进行透传通讯。POWERBUS-C属于低压供电总线技术。通过在供电电缆上调制控制信号,替代了传统分离的控制电缆和供电电缆并大幅度提高通讯稳定性。POWERBUS-C采用电压发送,电流信号回传的方式,提供了高通讯抗干扰能力。PB332能适应现场使用的各种线材并实现远距离通讯的功能。电缆可以总线型、树型或星型等任意方式铺设,极大方便施工布线,并且可以防止错接发生,简化施工维护。PB332可通过POWERBUS-C总线,满足设备供电和竞争上行数据的需求。

网友(2025-05-10):
室内外能率燃气热水器控制面板免布线改造无线通讯,可穿墙隔层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093267

这个载波通讯加无线通讯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