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top271eg芯片换好后又炸了

楼主(2022-12-07):
电动车60V20Ah充电器故障:接220无指示灯亮,无输出,拆开查看后,发现top271eg芯片开裂,网上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上电绿灯亮,过一会top271eg芯片又炸裂了。请教大神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不能换了坏件就马上通电试机,还要查一下外围是否有元件损坏。试机时最好在电路中串入一个100W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了坏件就马上通电试机,还要查一下外围是否有元件损坏。试机时最好在电路中串入一个100W灯泡。{:019: ...

不太懂维修,哈哈

网友B:
两个原因,一是还有故障,二是买的不是正品。

网友C:
坏啥换啥,相当于维修炼气期。
顺祝早日筑基。
不但知道哪里坏了,还要知道它为什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原因,一是还有故障,二是买的不是正品。

我也怀疑买的元件有问题,第一次上电亮了绿灯,第二次上电动了一下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啥换啥,相当于维修炼气期。
顺祝早日筑基。
不但知道哪里坏了,还要知道它为什么坏。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买的元件有问题,第一次上电亮了绿灯,第二次上电动了一下就炸了 ...

有问题就不会亮绿灯了,明显其他地方还有坏的没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就不会亮绿灯了,明显其他地方还有坏的没查出来

没接负载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炸鸡的情况,不会只坏一个元件那么简单,还是仔细排查一下周边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