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ifi3-D2-V1.2路由器加屏蔽罩

楼主(2022-12-07):
用导热双面胶+厨房用铝箔=屏蔽罩
Usb反正面,处理器位置,2.4g和5g模块位置都加了,铝箔的边缘位置也接地了。刷的老毛子系统,打开usb3.0开关,测试2.4g网络,没啥变化都很邋遢。

静默期间闲的蛋疼,瞎折腾没啥毛用?

网友:
消磨下时间挺好的

网友A:
铝箔是会导电的,这样直接贴不怕短路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绝缘?

网友B:
屏蔽层没接路由器主板地是不是影响了效果?

网友:
试下hanwckf的老毛子固件,之前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屏蔽对2.4G的确没什么用,开usb3.0就网络不稳定这个是娘胎里的病没法治

网友:
应该用紫铜片屏蔽,
效果比较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是会导电的,这样直接贴不怕短路吗

里面一层导热双面胶,不知道是不是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没接路由器主板地是不是影响了效果?

铝箔和主板地有接触

网友:
感觉就是浪费铝箔的。

网友:
贴在外壳内部不香吗

网友:
这路由胎里就有问题,不是加屏蔽能解决的,信号显示强度还挺好也没干扰的5g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
消磨下时间

网友:
打发点时间挺好的

网友:
这个屏蔽罩安装的够狠

网友:
这个不怕短路啊。

网友:
这能有什么作用,心理安慰?

网友:
老毛子的固件,确实不错,用了好多年了。这路由器,前段时间刚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