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万用表9V升压板静态功耗测试

楼主(2022-12-07):
『X折腾』万用表9V升压板静态功耗测试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208-1-1.html
坛友说静态耗电,昨天做了个测试。这个恢复改造是11月2号的

昨天事12月6日,基本每天都有使用,测试电量约3.975V,确实耗电略大

本来想测个万用表上待机电流,结果死活测不出来。。原来脑袋犯二接错了。。

最后用可调电源接上去测一下,开机电流大概0.06A左右,待机没有测出电流,这个表测不出来

于是拿出来新的升压板试试,待机确实测不出来

后面询问坛友,原来是表子用错了,但是万用表已经恢复,懒得重弄,直接测升压板的待机
这张图是错误示范,黑表笔依旧接负极,红表笔测UA MA的接口,再大就换到A口

之后换过来测试,待机大约0.3ma左右电流,确实大

可调电源精度不够,测不出来

两边万用表对比,大概在0.3毫安电流

确实大,不过两个电池并联也够用了,好多坛友说改3.7V供电足矣,可是我的表用3.7V供电蜂鸣声太小了,才重新弄回9V供电。
全文完。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改,市面上有9v锂电池呀

网友B:
9V就9V呗,谁说的非要3V再升9V啊,不能因为好买这个理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改,市面上有9v锂电池呀

请具体介绍?

网友:
待机电流确实有点大!

网友:
楼主研究得很细致。也长知识了。

网友:
应该给升压版弄个震动感应开关, 再配合mos和电容弄个延时电路,  拿起来晃一晃就开机, 放着不动自动关机. 还能节省转盘.

网友:
0.3毫安的待机电流不算小了,放久了容易没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改,市面上有9v锂电池呀

积层电池,里面有三节串联的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就9V呗,谁说的非要3V再升9V啊,不能因为好买这个理由吧

9V电池用完了,懒得买,手里锂电太多了,这是理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6&id=614277954231&ns=1&spm=a230r.1.14.16.13ab3c54C0EmB ...

2个 3.7V电芯串联的吧,电压说明里有写8.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积层电池,里面有三节串联的铁锂电池

至少不会有漏电吧,待机时间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6&id=614277954231&ns=1&spm=a230r.1.14.16.13ab3c54C0EmB ...

这个不是升压的,是2串锂电,8.4V的。

网友:
VC890C+硬改了单锂电供电简单好用。为啥它要9V降压到3.3V用呢?

网友:
不是两节锂电串联能用吗

网友D:
大多数9V的万用表,低电压报警都在7V左右,所以升压一般升到7.5V就可以了。

万用表功耗也很低,升压电路要朝着低静态,低功率高能效方向走。

厂家不知道什么想法,很多3.3V供电的方案,也用9V供电,我有个测温度的表,装一个电池用不用都半年左右没电了;拆开一看,电池进去就是一个3.3V的LDO,然后后面就是电源开关,在后面就是滤波电容,LDO长期在线也就算了,输出还没电容,很可能导致自激振荡,而导致静态电流加大。顺手改了。现在都用其他表退役下来的7V以下的电池,也用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9V的万用表,低电压报警都在7V左右,所以升压一般升到7.5V就可以了。

万用表功耗也很低,升压电路要 ...

没太研究,半路出家,哎,都是瞎折腾,手里电池太多,所以才这么做。

网友:
20ua等于多少ma呢。。。
我之前弄的同步整流升压板就是20ua的。。
tps61090升压板 单锂升9V 同步整流2A电流 静态电流0.02ma-淘宝网 (taoba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研究,半路出家,哎,都是瞎折腾,手里电池太多,所以才这么做。

电子爱好者的通病,没事就爱瞎折腾,乐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