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用10440磷酸铁锂电池和占位桶替换7号电池很好

楼主(2022-12-07):
在锂电池大行其道的当下,家里电器用量最大的就是7号电池了,基本上电视机、空调之类的遥控器都是使用2节7号电池,我发现目前最经济方便的替换方案就是用1节10440磷酸铁锂电池和1个占位桶,1节磷酸铁锂电池电压3.2V,完美!
目前最大的难题就是某宝上10440磷酸铁锂电池很少,哪位坛友有渠道能组织一批不?

网友A:
还啥铁锂,应该锂电池就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啥铁锂,应该锂电池就中

只有铁锂最合适,充满3.6v截止,正常值3.2v
普通锂电充满4.2v截止,正常值3.7v,已经超出万用表供电上限了
严格环境下哪怕是铁锂,一样建议加降压电路到标准3v

网友:
现在有了。倍量的,220mAH。应该不再假了。只是这么小的容量用其它普通充电器的话充电电流可能偏大。有配套的充电器,不贵,15元左右,只是感觉电路可能很简单,估计就是搞个431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啥铁锂,应该锂电池就中

原理上问题不大,但其它锂电的电压高,放电电流也会更大。遥控器等的电路走线很细,一旦有短路,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容量太低,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铁锂最合适,充满3.6v截止,正常值3.2v
普通锂电充满4.2v截止,正常值3.7v,已经超出万用表供电上限 ...

我的两个三伏万用表都换成3.7V锂电了,一切正常

网友:
10440海鲜市场很多。

网友D:
主要是低自放,主要是低自放,主要是低自放

本来年多才换一次电池的东东,给整得两个月就要充电一次,麻烦反而大了哈

网友:
有优是几乎不用担心漏液
隔壁家在大批出,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个三伏万用表都换成3.7V锂电了,一切正常

万用表一样分多种,有些对电压不敏感的,有些芯片对电压很很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低自放,主要是低自放,主要是低自放

多年换一次干电池等你换的时候,大多都侧漏了。。。。

网友:
用红包买了四个,家里的遥控器都用上了。

网友:
某宝上搜了一下,10440挺贵啊

楼主:
几块钱一节,比7号南孚电池贵一点。

网友:
我买了几节,用了才知道它的好,标称容量虽然小,实际用的时长比镍氢高多了(可以充分放电)。因为电压略高,所以电器的使用效果也较好,还有,我有2个单节AAA手电筒,以前用镍氢发热大,时间短,用了磷酸铁锂,感觉再次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