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开箱九阳IH电磁电饭煲:Joyoung F20T-F520

楼主(2022-12-07):
家里的小米电饭煲,才用了一年多,锅底的涂层就脱落严重,这次买九阳的试试看。这款铁斧2L款采用电磁加热原理,锅虽小,功率却可达860W,号称可以达到柴火煮饭的口感,卖家说即使是沉米,煮出来的无糖米饭也会很好吃。

两层包装都是原厂的箱子,九阳logo的胶带。

打开附带一个饭勺,一个量杯,一根电源线,以及一个低糖饭的304钢盘

这小锅比我4L的小米锅还要重很多。做多可以放4杯米,也就是7-8碗米饭,日常足够用了

简单拆开看下,做工还是挺漂亮的,线圈下的磁铁是一体成型,这个较少见,需要单独模具,固然增加成本,线材配备磁环,接头处也是细节满满。

取下主板,跟电磁炉差不多,还有个小风扇负责给IGBT管子散热,晚上搞一锅米饭尝尝。

网友:
看着不错,有柴米饭功能,有锅巴饭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A:
是不是比加热盘式的饭更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比加热盘式的饭更好吃?

按理应该会,今晚试试口感

网友B:
现在家电产品细分真是厉害,以前是一个炉子管一切,烧水、煮饭、炒菜、煲汤……

现在是电饭煲自带电磁炉,压力锅自带炉子,烧水也自带炉子,汤煲也是……连泡脚木桶都自带电热炉!

方便是真方便,可是我们的幸福感哪儿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家电产品细分真是厉害,以前是一个炉子管一切,烧水、煮饭、炒菜、煲汤……

现在是电饭煲自来电磁炉, ...

自体动能,挺好的哈,万事不求人,如果我们人体也自带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那才算是高级进化,到时就不再需要电饭煲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家电产品细分真是厉害,以前是一个炉子管一切,烧水、煮饭、炒菜、煲汤……

现在是电饭煲自来电磁炉, ...

现代人就像不能换电池的智能手机,永远都不能充电到100

网友:
试试IH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家电产品细分真是厉害,以前是一个炉子管一切,烧水、煮饭、炒菜、煲汤……

现在是电饭煲自来电磁炉, ...

电磁炉比传统发热盘的要好用,不过九阳的高压锅我之前买了一个的,质量堪忧,相比美的差的还是挺远

网友C:
这电饭煲能煮成低糖米饭?

网友D:
楼主太谨慎了,N多打码,其实除了面单,其余就是通用版的小程序和说明书链接。

网友:
等楼主的口感评测,看看比普通电饭煲和高压锅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谨慎了,N多打码,其实除了面单,其余就是通用版的小程序和说明书链接。 ...

也许是库管偷出来贱卖的,小心溯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饭煲能煮成低糖米饭?

其实就是把米汤提出来,糖分大多在米汤里,这个钢盘,可以收集米汤

网友:
原来球釜的电饭煲是这种电磁炉加热方式的啊,目前还没有拆过这种电饭煲。

网友E:
那两个大电感肯定是铝线

网友:
家里有一个九阳的铁釜,七八年了,修三四回吧,坏过底下传感器,电源启动电阻,还有什么忘记了,盖子里面的传感器倒是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大电感肯定是铝线

等我再拆的时候刮开瞧瞧

网友:
不用刮,铝线无疑

网友:
锅巴饭,锅巴比较正宗。只是煮的时间比较长,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