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PPR水管接头渗水漏水的修补方法,头条上看的。

楼主(2022-12-07):
一般是下水管

1.擦干净,用生料带缠,再刷PVC胶,再缠,再刷,,,5层。

2.擦干净,用高压自黏带,电工的,缠两层。外面再用电工胶布缠两层

3???不知道了

楼主:
3.擦干净,打玻璃胶。。。再上电工胶布缠紧。

网友A:
半夜不用水的时候,擦干净,打结构胶……

网友:
防漏不是都用环氧树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夜不用水的时候,擦干净,打结构胶……

结构胶比玻璃胶好多了。只是为了这么一点点买一筒胶太浪费了。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防漏水胶带,带压不带压都可用。

网友:
下水道,我用的是那种直接粘贴的胶布。。。

网友:
不能打补丁,就是裁出一块打磨干净直接粘?

网友:
下水管没有压力一般来说,相对防漏堵漏要容易一些

网友:
不知道如果下水道被腐蚀导致的漏水如何修复。

网友C:
现在抖音头条什么的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首先PPR管用PVC胶水根本沾不劳,其次用生料带也是笑话,生料带主要成分是特氟龙,包括PVC胶水在内的大部分胶水也沾不牢,

网友:
看深水宝有卖丁基胶带、铸工胶堵漏,要说不安全也不知道哪种材料真安全

楼主:
缝隙大的话,先用泡沫塑料混合胶水填充,外面再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胶比玻璃胶好多了。只是为了这么一点点买一筒胶太浪费了。

是的,类似的胶都可以。但外面要缠胶布

网友:
现在抖音头条什么的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

网友:
下水没压力的,好搞

网友:
下水道没压力,塑料条缠裹加点压力就可以。

网友:
下半夜时,结构胶拌水不漏,直接包裹胡死,不会再漏。

网友:
现在抖音头条什么的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上过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抖音头条什么的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首先PPR管用PVC胶水根本沾不劳,其次用生料带也是笑话,生料带主要 ...

认真你就输了,人家要的只是流量然后变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