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充电器QW3862用uc3842代换的问题

楼主(2022-12-07):
西普尔的充电器高压侧控制芯片基本上是用的qw3862或sp1601,这两种芯片在网上根本查不到资料,qw3862和uc3842的区别是引脚4,故有人在4脚上添加阻容元件,用3842代换,也能正常工作。
但!
看了IlovePLC大侠的精华帖子《分享雅迪电动车60V充电器电路图,超详细分析工作原理》,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3脚阈值电压。

3842的3脚控制电压是1v,该电路中对应的取样电阻是0.325欧,经1k和1.8k分压后送到3脚。
而我手里的使用用QW3862的4820充电器,取样电阻都是0.1欧,经过2个1k电阻分压到3脚。
如果3脚电压1v的话,启动保护电流将达到20A,远超过8N60的工作电流,失去的保护的意义。

故用3842代换时还得更换限流电阻的大小。

有大侠能提供qw3862芯片3脚的阈值电压么?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参考3842电路参数改一下分压。也有可能有小电容,这个值没问题。

网友:
QW3858,QW3859,QW3862,QW3866是另一个系列,与3842不同

网友:
西普尔的板子还是值得改造的。

网友:
简单画的电路图也是电车充电器的 74V电压的 凑合看吧

网友:
我就好奇为啥手机端回复只能回复一张拍照

网友(2023-07-31):
我的修完怎么才60伏  原来是72伏

网友:
楼主看的细,上次改可调,我就是按3842的检测电流换了个检流电阻,测试时50w就保护了,所以不同的芯片保护电压的阀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4-11-14):
正好可作为参考。

网友:
楼主仔细!怪不得我以前拿3842代换,低压正常,上高压就炸鸡,代换尖峰吸收电路的元件,还是一样。
测阀值电压,有示波器就好测,直接外加一个电压上去,电压从低往高调,示波器监测输出波形。

网友(2025-02-09):
现在喝多充电器都是用的QW3862

网友(2025-03-18):
我的也是QW3862,修完之后电压只有42.2V,而且用万用表测量了很稳定,按理说应该是54.6V才对,网上找遍了3862的资料都找不到数据手册!真的是邪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