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两台网管交换机实现IPTV/网络单线复用(以TP-LINK交换机为例)

楼主(2022-12-07):
我家里因为设计原因,给自己埋了一个坑,客厅只有一根网线,网络或者IPTV就只能2选一,一直以来都在寻求方法实现单线复用,联系过厂家,说是需要把光猫改回路由模式才能使用单线复用。但是这样就没法实现远程管理路由器以及NAS就不方便了。之前一直使用的是电力猫来实现客厅的IPTV需求,因为唯一的一个网线插座被TP的桌面AP占用了。后面经过无数次的摸索,终于找到了方法。实现两台网管交换机的单线复用。
使用设备:TL-SG2008MP(V3.0)、TL-SG2005(V3.0)

TP-SG2008MP的硬件连接:

TL-SG2008MP的上联口(8口)接路由器,我这里1-3口和5口均作为网络接口单独使用,7口空闲,6口接光猫iptv口,4口作为iptv/网络的单线复用口。

TP-SG2008MP的VLAN划分:

进入802.1Q VLAN,创建VLAN43,tagged口为1-5口以及7口,untagged口为6口和8口。进入802.1QVLAN PVID设置,网口6的PVID为43,其余均为初始PVID为1。

TL-SG2005的硬件连接:

TL-SG2005的上联口(5口)接TL-SG2008MP的4口,1口接电信IPTV机顶盒,2口接AP(TL-XAP1800GD)3、4口空闲。

TP-SG2005的VLAN划分:

进入802.1Q VLAN,创建VLAN43,tagged口为2-4口,untagged口为1口和5口。进入802.1QVLAN PVID设置,网口1的PVID为43,其余均为初始PVID为1。

最后经测试,IPTV以及网络均使用正常,至此,IPTV单线复用操作完毕。

网友A:
你线抽不出来换两根网线吗?我给客户做网络都是光猫单独放在弱电箱,两根网线到电视柜,因为我这边房子长,入户太远。所以房间的网线汇聚到电视柜。

网友B:
其实这个核心就是是划个VLAN,让两个网络互不干扰。带宽两个一起千兆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抽不出来换两根网线吗?我给客户做网络都是光猫单独放在弱电箱,两根网线到电视柜,因为我这边房子长, ...

抽没试过,我也想过这个方案,但是家里人比较反对,怕抽不出来短里面,所以就放弃了那个方案,不然我也想直接网线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核心就是是划个VLAN,让两个网络互不干扰。带宽两个一起千兆够用。 ...

这个我也知道,主要是被官方技术绕太远了,只是后来我换的一对电力猫给了我灵感

网友:
我也是这样,嫌麻烦就走明线了

网友C:
无线网桥或许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桥或许也可以

不行的,结构决定了这个方案不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线抽不出来换两根网线吗?我给客户做网络都是光猫单独放在弱电箱,两根网线到电视柜,因为我这边房子长, ...

这样就千兆网络变成了两个百兆的网络了。还是损失了带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千兆网络变成了两个百兆的网络了。还是损失了带宽。。。

你怎么理解成百兆网络了?弱电箱(光猫)-两根网线-客厅电视柜(主路由器及机顶盒)-每个房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理解成百兆网络了?弱电箱(光猫)-两根网线-客厅电视柜(主路由器及机顶盒)-每个房间 ...

哦,哈哈,我以为一根当做连根用,每根用4线。是我没有看清楚哈

网友:
就是用了VLAN,端口TRUNK后再分出来。没问题的。

网友:
目前还够用。

网友E:
其实光猫有vLAN功能,不用再加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光猫有vLAN功能,不用再加设备,

我不知道你的方案和思路是怎样的,我的考虑是这样的:首先,光猫配置怕变砖和被运营商改回去,所以光猫配置是没办法动的,那么,我的思路就是利用一个交换机来实现网络和IPTV的数据整合,使其能够通过一根网线传输到客厅(也就是SG2008MP的VLAN设置的由来)。当信号传输至客厅时,则需要一个交换机将该网线上传输的网络数据和IPTV数据分离出来,这就是SG2005的VLAN设置的由来。

网友F:
老装修的坑就更多了。弱电箱没电源,电视柜没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装修的坑就更多了。弱电箱没电源,电视柜没网线

这个装修是我自己给自己埋得坑,我自己设计的线路,17年装的,当时我是用的路由器,我就在我卧室的墙上比较高的位置安排了一根网线和一个电源插座,然后每个卧室和客厅安排一根网线给电视用,18年偶然机会开始接触TP的企业级方案,用上了AC+AP方案,刚开始还行,后面随着使用的设备越来越多,后面发现厕所总是会没信号,切换较慢,就考虑在客厅加AP,但是由于只有一根网线,时间就一直拖。直到今年开始换上了WIFI6的全套设备,还用三层交换机隔离VLAN方便给出租屋提供网络,了解了VLAN后思维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后面也放弃过用电力猫,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快到春节了,总不能父母看春晚的时候还要插拔电力猫吧,后面才慢慢琢磨出来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两个交换机设置VLAN,VLAN对V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