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取消掉进气管有影响吗?

楼主(2022-12-07):
这个进气管连接在空气滤芯和车身管口的,管子有点变形, 把这个管子拆掉,让空气直接进入空气滤芯盒,不要前面的进气管道。对发动机有何影响?比如动力,油耗?

网友:
设计肯定是有用意,不然以汽车厂家的尿性,不需要的直接就给你简配了

网友:
要么是通过撞风增加进气量的,要么就是防止进水的,这么设计肯定有意义,建议还是恢复。最起码的是空滤脏的快了。

网友:
这是怎么变形的?烤变形的吗?

网友:
怎么觉得你这台车上边的才是进气馆子,如果没有涡轮增压,没有氧传感器,可以去掉,声音会变大,动力会变大,但需要绑上一个丝袜或者纱布,防止异物大量进入,去掉管子之后,可能涉水高度会降低,但一般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也算是初滤,避免大块异物进入吧,搞掉没好处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防止异物和进水,胆子大的,丝袜确实可以凑合一下

网友:
拆掉会增大动力以及省油,但是可能有碍发动机寿命,可以拆掉后换一个丝袜冬菇头上去。

网友:
有两个作用:
1. 通过撞风增加进气量
2. 前栅格做初滤,避免大块异物进入

网友:
可能会吸入发动机废气?吸入发动机废气的话容易造成熄火

网友:
朋友再研究研究,拆掉后对进气的防水有没有影响?

网友:
值得研究下,可以防止老鼠爬进去?

网友:
具体去试试嘛

网友:
马力加大30匹,缺点不知道

网友:
你大风沙跑一次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出前后关系,不敢乱说

网友:
拆掉后,空气中的灰尘无法得到有效过滤,机油会很快被污染,活塞环和缸套会很快磨损

网友:
还有个用处是抽外面的冷空气

网友:
现在的汽车少一个零件都是不能开的。存在就是有用合理的

网友:
很多人都说进沙进尘,请注意这个位置是在空滤前面,后面有空滤的。
很多车的设计进气口就跟你这个露出的口子一样是在机舱里的。比如下图热销CR-V。
真正有影响的我想分动态(行驶时)和静态(原地怠速):
行驶时少了迎面撞来的冷风,进气压力也许会小那么一丝丝。
原地时吸入的更多机舱的热空气,进气温度可能高一丝丝。
具体怎样的影响还是要自己体会下,看不到机舱全图,不知道车型和发动机类型,就只能瞎掰扯几下了。如有误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