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V6吸尘器电池红灯软件解锁的讨论

楼主(2022-12-07):
咸鱼本地自提淘了电池红灯的V6主机(没有额外配件),60块,换了电池就能工作了。剩下的红灯电池再研究一下,

红灯电池是保护板锁了,

各种卡扣,轻车熟路了

看起来是正品电池,索尼的电芯,跟之前拆的LG不同,

补电,无济于事,保护板锁了只能换板或者刷机,

刷机网上有资料。国外开源的资料https://github.com/tinfever/FU-Dyson-BMS
"对原装保护板的bms解锁我查阅外网了解到有两种方案,都要用到pickit3编程器:
方案一,通过编程器连接保护板,编程软件中如下图的第二行最后两位数值分别改为00、7F,可实现类似官方重置的效果,重新组装电池电芯,最后接上电池组总正极,就能实现蓝灯正常工作。"

方案二,用编码器和编码软件,刷入外网作者自己编写的自制固件,可以实现永不锁定,并且电池指示灯可以实现电池电芯均衡差值的提示,因为原作者编写的固件是匹配V6和V7的,而这两个型号的电池只有一个指示灯,V8电池有三个指示灯,因此修改之后V6,V7,灯显示正常,v8灯显示有差异,改后单灯交替量。一,本人将方法直接告知,分文不收,纯粹是兴趣分享。

附上自制固件刷入后灯闪烁的说明:

蓝色常亮 - 吸尘器已开启/电源输出已启用

3 次蓝色闪烁 - 电池电量低(已达到低电压切断)。

输出禁用,直到充电器连接或电池组进入睡眠状态

释放扳机时:

绿色闪烁 - (粗略)剩余电池电量

以 1-6 次闪烁表示(大致)剩余电池容量,其中 6 次电池满电,1 次电池电量不足。

1 次闪烁 = 3.0V < 最小电池 < 3.2V

2 次闪烁 = 3.2V < 最小电池 < 3.4V

3 次闪烁 = 3.4V < 最小电池 < 3.6V

4 次闪烁 = 3.6V < 最小电池 < 3.8V

5 次闪烁 = 3.8V < 最小电池 < 4.0V

6 次闪烁 = 4.0V < 最小电池 < 4.2V

(最小电池是指电压最低的电池的电压)

由于空载电压等原因,3 次闪烁可能被认为电池电量不足。

连接充电器时:

黄色闪烁 - 分容平衡指示器

指示您的电池组的失衡程度。

代表最高和最低电压电池之间的电压差。

每次闪烁 = 50mV

示例:您的电池组中的最高电压电池为 3.95V。最低电压电池为 3.62V。3.95V

- 3.62V = 330mV 差异。每次闪光 330mv / 50mv = 7 次闪烁(6.6 舍入为 7)

蓝色常亮 - 正在充电

白色常亮 - 充电暂停/等待

最高电压电池达到 4.2V,因此充电被禁用

它将等待 70 秒,让电池恢复一点,然后恢复充电。

绿色常亮 - 充电完成/空闲

一旦充电不到 10 秒(蓝色 LED)达到 4.2V 的最大电池电压,充电将被标记为完成

无活动 30 秒后进入睡眠状态

断开充电器时:

黄色闪烁 - 分容平衡指示器

对自制固件原作者GitHub - tinfever表示感谢,附上自制固件下载地址:

GitHub - tinfever/FU-Dyson-BMS: (Unofficial) Firmware Upgrade for Dyson V6/V7 Vacuum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https://github.com/tinfever/FU-Dyson-BMS

重点来了,查了一下淘宝这个pickit3编程器价格还挺贵,大几十上百块,找到一个K150的PIC单片机编程器,30¥包邮,写着支持PIC16F系列的单片机,不知道支持PIC16F1847不,连线的话板子上有5个点,分别是N7,N3,N4,N8和N9,我看国外大神练了5根线烧录,正常PICKIT3烧录器是6根线,ICSP标准接口,犹豫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搞哈哈

补充内容 (2023-11-20 21:29):
编程器买了pickit3,确实可以解锁,有人说pickit2也行,3.5更行,就按论坛里的教程刷机,一次通过,完结撒花。

网友A:
估计是可以搞的,我是很多年前搞了一个pic3,前几天借给朋友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可以搞的,我是很多年前搞了一个pic3,前几天借给朋友玩了。。

是的,外网都有教程和固件了,有编程器的话连线就能刷新固件了,永不锁哈哈,所以淘宝和咸鱼那帮家伙就是挣这个信息差的钱

网友B:
楼主成功没有?

网友:
网上这种赚钱主要就是信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功没有?

木有那个编程器,有点贵

网友C:
厂家锁电池就是为了高价卖原装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锁电池就是为了高价卖原装电池吧

那是肯定的啦,配件才是赚钱的基础

网友:
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D:
现在厂商真不学好啊,动不动就锁电池,打着安全的旗号为了垄断多赚钱。你要为了安全完全可以提供简易复位的方法,例如排除电池故障后(包括用户或专业人员换新电芯后)提供低成本激活方法,非点直接锁了再说,强迫用户多花钱买原装电池。以前的神州某笔记本电池我用了一个粗暴的硬件破解方法,先编程器备份原电池管理芯片外置rom,就是一颗定制eeprom(无写保护),然后用普通通用型号克隆数据原位代换,并把写保护管脚使能。这样处理以后每次的校准数据会试图写入外置rom,然而被写保护,延迟几秒后主控强制保持在ram里,不影响正常的使用和容量统计。当断电或意外锁定后,只要重新断开连接保护板就会自动激活,因为断电ram清空,主控重新读取外置rom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厂商真不学好啊,动不动就锁电池,打着安全的旗号为了垄断多赚钱。你要为了安全完全可以提供简易复位的 ...

厉害了……这都能整啊。。。
这些厂家吃相难看,不过只是针对有动手能力的人来说。对于普通客户,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大神这是无私奉献啊。感谢。虽然没有一个戴森,还是先支持一下。

网友E:
只有一个机头?那其他的部分要怎么搞?

网友B:
我有个某想的笔记本,折腾电池好久。
现在是能充放电,就是不能显示容量。
电池充满能用好久,机器只显示8%,续航小于1分钟

网友: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国内玩什么?只会打磨芯片

网友:
方案三:大家把板凳排好,

网友:
如果仅仅是修复一个旧电池,买个通用保护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某想的笔记本,折腾电池好久。
现在是能充放电,就是不能显示容量。
电池充满能用好久,机器只显示8% ...

那还算好的。。。。。这个直接不给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厂商真不学好啊,动不动就锁电池,打着安全的旗号为了垄断多赚钱。你要为了安全完全可以提供简易复位的 ...

谢谢分享,哈哈,其实我就是想试试编程器改代码,手里有四块电池,两块好的,两块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机头?那其他的部分要怎么搞?

嘿嘿,我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当年两千多买的国行,这个买来拆配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