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坛子里买的电压电流库仑表

楼主(2022-12-07):
本来想买来替换自己DIY的可调电源电压电流表,拿到手发现比我原来的表小了一号

屏幕比想象的小得多,看示值很吃力,表蒙开窗有点大,周围漏光严重,按键开孔不够居中。

和可调电源对比一下精度还不错

可调电源的表在300mV以下不显示,可能被自动清零了,这个表低压也能正常测量

遇到个问题,室温15度时,这个表温度显示24度,误差有点大啊。

在看看内脏

表蒙上的字竟然遮一半留一半

完!   谢谢观赏还有一点,这个表的电源最低电压说明书上是8V,我测了最低也要5.6V才能工作,也就是5V的USB电压大概率用不成

网友A:
屏小真不适合年龄大的人。

网友B:
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C:
温度肯定是不准的,温度探头独立出来可能好点

网友D:
原来也是个取样电阻呀!我还以为是高级传感器呢

能用主板上的康铜丝就好了

网友:
这个价格很美丽啊。。。

网友E:
虽然多功能表头显示参数多,但感觉如果只看电压电流,还是单独的数码管看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小真不适合年龄大的人。

只能怪自己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背光不均匀,漏光,总体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肯定是不准的,温度探头独立出来可能好点

温度要是能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也是个取样电阻呀!我还以为是高级传感器呢

能用主板上的康铜丝就好了 ...

电路改一下,把贴片0.001欧电阻去掉,电流线直接接到康铜丝上,调整康铜丝阻值到0.001欧,就行了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
感觉正象显示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多功能表头显示参数多,但感觉如果只看电压电流,还是单独的数码管看着方便 ...

但是架不住它功能多啊,

网友:
一般精度够用了

网友:
屏幕确实小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屏幕是真的有点小,老人家看起来有点吃力,如果能自己改个大屏就好了 。

网友:
热敏电阻测温的,普遍不准

网友:
温度会不会是受到自身发热的影响了

网友:
功能还可以显示屏确实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改一下,把贴片0.001欧电阻去掉,电流线直接接到康铜丝上,调整康铜丝阻值到0.001欧,就行了 ...

R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