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USB转双串口使用说明, 串口自动烧录器+扩展的第2组串口

楼主(2022-12-07):
(图片)

网友A:
就你天天在抖音上播这个板子?感觉板子大了点,而且接口位置不待劲。USB还往一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天天在抖音上播这个板子?感觉板子大了点,而且接口位置不待劲。USB还往一边偏。 ...

可以用USB A公对TYPE C数据线连接电脑和这个双串口设备,这样USB口位置就没那么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