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打孔的两个小问题,麻烦各位师傅给指点下

楼主(2022-12-07):
1、有时候定好点之后,好像墙面上会有一小块硬的东西,开始钻之后就偏了,最后装东西的时候和其他孔位置对不上,但是又不方便扩孔,这个孔基本上就废了,该怎么避免?用很大力气顶在墙上直接启动吗?并且有时候会带下来表面一块墙皮,把原来画的标记也带下来了,发现歪了也不好修正,该怎么办呢?提前画个更大的圈方便瞄准吗?
2、连续打孔之后,钻头会发热,需要冷却下吗?我知道瓷砖钻头需要冷却,电锤钻头需要吗?试过蘸水,结果再打孔就糊住了,排屑排不出来了

网友:
先用开孔器打个小孔

网友:
只要不是钢筋我都是直接干  钻头温度从来不考虑  只要合金不脱就不管

网友A:
1、墙面如果是瓷砖,先拿钉子砸个小坑定位,然后用手电钻+三角合金钻头打穿瓷砖,再用电锤打深孔;墙面如果是混凝土/砖外面抹水泥砂浆,直接上电锤,开始钻速要慢,手要稳,顶住慢慢打孔,否则很容易偏

2、不需要

网友:
先把精确打孔,可以先把电锤转换为电钻模式,没转换的话可以把钻头安到一半,磨出一个坑来再打孔就不跑了。
锤头不用冷却,如果温度过高冷却合金会碎裂,如果长时间打孔可以多买几个钻头,自然冷却,温度太高影响钻孔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墙面如果是瓷砖,先拿钉子砸个小坑定位,然后用手电钻+三角合金钻头打穿瓷砖,再用电锤打深孔;墙面如 ...

你打瓷砖还要先定位啊,不怕把瓷砖砸坏???为啥我都是三角钻直接打就完了,一打一个准,你不要带坏小朋友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打瓷砖还要先定位啊,不怕把瓷砖砸坏???为啥我都是三角钻直接打就完了,一打一个准,你不要带坏小朋 ...

钉子打定位坑这么多年,一块瓷砖也没砸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钉子打定位坑这么多年,一块瓷砖也没砸坏过

徒手打定位坑这么多年,一块瓷砖也没砸坏过,看来我经验比你丰富哟,哈哈哈,学费不用交了,以后得空俺传授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墙面如果是瓷砖,先拿钉子砸个小坑定位,然后用手电钻+三角合金钻头打穿瓷砖,再用电锤打深孔;墙面如 ...

完全同意此楼的意见,瓷钻打孔,最好先用钉子敲定位点。大白墙一般不需要,钻头垂直于墙面,低转速打出凹坑再加大马力。

网友:
用瓷砖钻头很好打啊!先不能电锤模式,先钻,钻穿瓷砖后再切换到电锤模式打混凝土

网友:
先打定位孔就不容易偏。

网友:
都是牛人,高手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从来没定位过,都是直接打的,一开始别太快,慢慢磨,磨到有点坑就可以直接打了

网友:
我不说话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两点很重要,电锤要好,钻头要好,用四刃的直接干,从未打坏过墙砖,包括全瓷砖,技术不够工具来凑

网友:
刚开始顶住标记圆点慢速进入 最重要手要稳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中午又碰到了,不知道墙面底下腻子不平还是咋的,偏了还纠正不回来,打新孔的边也直接跑孔里去了,最后歪了点方向算是没影响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钉子打定位坑这么多年,一块瓷砖也没砸坏过

钉子定位绝对是最稳妥的做法。不接受反驳。哈哈哈

网友:
还是用陶瓷开孔器稳妥,虽然速度比较慢。
用电锤很难避免瓷砖孔表面崩边,但用开孔器就能打出完美的圆孔。

网友:
打孔滑动的话 先用锂电钻安装霸王钻头 钻个小眼,再用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