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评测:性能轻松超越RTX 3090 Ti

楼主(2022-12-07):
一、前言:七彩虹iGame同步首发RTX 4080
RTX 4090性能虽强,但价格、功耗都不够“亲民”,不少DIY玩家将眼光放在了RTX 4080身上。
作为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显卡厂商,七彩虹自然不会缺席新卡的首发。我们快科技就收到了这款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显卡。
RTX 40系列显卡通过工艺和架构上的改进,带来了全新的DLSS 3技术,基于光流加速器和AI技术,使用革命性的光学帧生成技术,能够预测场景中帧和帧之间的运动变化,进行智能“插帧”,从而提高游戏帧率,并保证足够的画质。
回到RTX 4080的规格,采用的是AD103 GPU核心,为台积电4N制程工艺,拥有7组GPC、76组SM单元共计9728个流处理器,另外还有304个第四代张量单元、76个第三代光追单元、304个纹理单元、112个ROP光栅单元,它还拥有64MB的二级缓存,要知道上一代3080 Ti也只有6MB。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默认基础频率为2205MHz,最大可Boost至2520MHz,等效显存频率达到了22.4Gbps。
虽然RTX 4080的显存位数只有256bit,但能效比、性能都远超上一代老卡皇,可以说是市面除了RTX 4090,再也找不出能与之竞争的对手。
尤其这款显卡在I/O挡板上还设置了一个“一键超频”按钮,可将Boost频率从2520MHz提升到2625MHz,提供更强劲的性能。
18+4相电容设计、三风扇的“引力之环”造型、“Advanced”风格散热设计方案、引力散热器,都可以为其提供优秀、稳定的性能表现。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外观上,全新的Advanced以浩瀚的宇宙为灵感,圆角及弧面元素的加入让原本的金属硬汉感转化为神秘莫测的宇宙天体。
下图为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规格参数:
二、外观:宇宙陨铁配色+大红环风扇造型够别致 18+4相供电电容很豪华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外包装正反两面,介绍了型号、接口、显卡特性等参数,重点介绍了Advanced系列经典的“大红圈”造型。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银灰色金属外甲色泽很像陨石,也是七彩虹构造的“宇宙陨铁”,整体尺寸为343.8×147.6×70.5mm。
官方表示,“Advanced”宇宙陨铁承载着人类的梦想飞升向浩瀚无垠的太空,寻求新的家园。引力之环作为驱动飞行的能源装置同时也向着宇宙传递人类世界的信息,即便孤独,但是也满载希望。
前置三风扇中间就是聚风镰环扇叶了,采用双环型100mm+96mm扇叶,九翼扇叶可带来更优秀的散热效果,风扇内部使用了双滚珠轴承,结实耐用,使用寿命也更长。
尤其中间“大红环”造型更是引人注目,玩家可通过iGame Center进行光效调节,有一定的可玩性。
陨铁背板与前面板采用了同样的色调,这坚硬的全铝中框可保护PCB避免出现断裂现象,右侧部分做了镂空设计,可以增加散热效率。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中框顶部和底部一览,可以看到散热器的鳍片部分,70.5mm的厚度比RTX 4090友好多了,只需要3个插槽位。
供电使用的是12VHPWR规范的接口,PCIe 5.0供电标准,由12个供电针脚+4个信号针脚组成。
虽然最大可实现600W的供电,但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最大TDP功耗也不过400W,一般850W电源就可以带动。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I/O挡板上配备了3个DP 1.4a、1个HDMI 2.1,最高可支持8K分辨率、4个显示器同时输出。
散热孔上方有个一键超频按键,玩家只需一按即可轻松实现超频。
拆开背板,可以看到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散热模组的真容,采用了导流型鳍片,7根8mm+2根6mm共9根热管也非常“有料”,可以提升散热效率,还有“回流焊”工艺使热管与鳍片严丝合缝,优化散热效能,实现优异的散热效果。
PCB本体,围绕着GPU核心的就是显存本体,共有8颗2GB的美光显存,组成了16GB的容量,显存为256 bit,等效显存频率为22.4Gbps。
因为这一代的二级缓存来到了64MB,让RTX 4080对于显存带宽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从理论来说是完全可以轻松超越上一代卡皇RTX 3090 Ti的。
更外层一圈,就是18+4相供电电路,对于4080来说也是非常豪华了。
中间的蓝色基底就是AD103-300-A1核心本体部分,尺寸当然也比RTX 4090的AD102更小一些。
AD103 GPU核心采用了台积电4N制程工艺,拥有7组GPC、80组SM单元共计10240个流处理器,不过RTX 4080只开启了76组SM单元、9728个流处理器。
PCB背板则是密密麻麻的电路。
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包装内附带的螺丝刀、说明书、支撑杆,还有12VHPWR转3×8PIN口的转换线。
下面为灯效欣赏:
三、理论性能:DX12优势更明显 可领先上代卡皇RTX 3090 Ti至少16.7%
测试平台如下:
——3DMark TimeSpy
在3DMark的Time Spy(4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取得了24568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27457。
在3DMark的Time Spy Extreme(4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取得了13387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13804。
——3DMark Fire Strike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Extreme(2K渲染分辨率)测试项目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取得了30915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31933。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Ultra(4K渲染分辨率)测试项目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取得了17100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16732。
——3DMark Speed Way
在3DMark的Speed Way(2K渲染分辨率)测试项目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取得了6955的总成绩。
对于上一代非公版RTX 3090 Ti,可以看到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在TimeSpy、Time Spy Extreme、Fire Strike Extreme、Fire Strike Ultra项目分别领先了26%、23.3%、16.7%、18.2%。
因为非公RTX 3090 Ti显卡缺少Speed Way成绩,所以不做对比。
对比更高一级的RTX 4090,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在TimeSpy、Time Spy Extreme、Fire Strike Extreme、Fire Strike Ultra项目显卡分别落后31.6%、39.4%、40.8%、40.4%,Speed Way综合光追项目则是41%。
也就是说,七彩虹这款非公RTX 4080等同非公RTX 4090约70%的性能,并大幅领先上代卡皇RTX 3090 Ti。
四、游戏表现1:4K最高画质均能流畅运行 领先上代RTX 3080 Ti多达37.9%
在此章节只测试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的常规游戏性的基准,设置均为4K分辨率+最高画质。
光追和DLSS 3的表现在下一章节单独测试。
1、无主之地
《无知之地3》在4K+最高的恶棍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9.61 FPS。
2、刺客信条:奥德赛
《刺客信条:奥德赛》在4K+最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79 FPS。
3、刺客信条:起源
《刺客信条:起源》在4K+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95 FPS。
4、孤岛危机5
《孤岛危机5》在4K+非常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29 FPS。
5、孤岛危机6
《孤岛危机6》在4K+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5 FPS。
6、地平线:零之曙光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4K+预设最高的终极质量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8 FPS。
7、奇点灰烬
《奇点灰烬》在4K+预设最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58.8 FPS。
8、战争机器5
《战争机器5》在4K+预设超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4.8 FPS。
9、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在4K+预设超级画质下,平均帧数为68.16 FPS
10、CS:GO
FPS射击游戏《CS:GO》,平均帧数为291.08 FPS。
从以往公版RTX 3080 Ti共有游戏数据,除去提升较小的《刺客信条:奥德赛》,其它游戏在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均得到了19.4%~37.9%的性能提升。
五、游戏表现2:2K最高画质领先RTX 3080 Ti约29%
1、无主之地
《无知之地3》在2K+最高的恶棍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43.85 FPS。
2、刺客信条:奥德赛
《刺客信条:奥德赛》在2K+最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8 FPS。
3、刺客信条:起源
《刺客信条:起源》在2K+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37 FPS。
4、孤岛危机5
《孤岛危机5》在2K+非常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75 FPS。
5、孤岛危机6
《孤岛危机6》在2K+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31 FPS。
6、地平线:零之曙光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2K+预设最高的终极质量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72 FPS。
7、奇点灰烬
《奇点灰烬》在2K+预设最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82.8。
8、战争机器5
《战争机器5》在2K+预设超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73.4 FPS。
9、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在2K+预设超级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19.81 FPS
10、CS:GO
FPS射击游戏《CS:GO》在2K+最高画质,平均帧数为501.7 FPS。
在2K分辨率下的对比,提升较小的同样是《刺客信条:奥德赛》,只有10.2%,其它游戏在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均得到了16%~29%的性能提升。
五、DLSS 3:智能插帧可补全细节 最高可实现帧数翻倍
——DLSS 3
这一代40系列显卡的Ada Lovelace架构,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带来了全新的革命性DLSS 3技术,基于强大的光流加速器(OFA),可以通过AI生成帧画面,插入常规渲染帧之间。
在此前RTX 4090我们就见识到了DLSS 3的威力,由DLSS 2的“生成像素点”来提升高画质,到DLSS 3的“全新的完整帧画面”,配合NVIDIA Reflex,降低画面延迟,带来媲美原生的体验。
这样的表现,可以让玩家开启光追的同时开启DLSS 3,也不用担心画质损失了,接下来我们就对比普通画质、开启光追+DLSS后两者的表现。
先测试基准,在3DMark的NVIDIA DLSS功能测试中,该项目会基于在光追状态下测试关闭DLSS/开启DLSS的成绩。
最终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测得的结果,关闭DLSS的成绩为37.64 FPS,开启DLSS则提升到126.79 FPS,也就是提升了236.8%。
1、生死轮回
在《生死轮回》中,开启4K分辨率+最高画质,当前游戏场景帧率在130 FPS左右。
在《生死轮回》DLSS中将超分辨率、DLSS帧生成、NVIDIA Reflex全开,DLSS质量为性能,当前游戏场景的帧率在提升到212 FPS,提升了63.1%。
2、逆水寒
在《逆水寒》中,4K分辨率下开启最高画质,光追和DLSS关闭,当前游戏场景帧率为60 FPS。
《逆水寒》中,在4K+最高画质基础下,开启光追和DLSS,同时打开DLSS帧生成、NVIDIA Reflex,DLSS模式为性能,当前游戏场景帧率为123 FPS,提升了105%。
3、超级人类
《超级人类》在4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当前游戏场景最高帧率在117 FPS。
《超级人类》在4K分辨率+开启DLSS(未提供光追开关选项),打开DLSS帧生成、NVIDIA Reflex,DLSS模式为性能。
在当前游戏场景下,《超级人类》的最高帧率在199 FPS,提升了70%。
4、毁灭全人类2
《超级人类》在4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当前游戏场景最高帧率在94 FPS。
《逆水寒》中,在4K+最高画质基础下,开启光追和DLSS、帧生成等选项,当前游戏场景帧率为176 FPS,提升了87.2%。
——DLSS 3画质对比
左为最高画质,右为最高画质+光追+DLSS,可以看到,此代DLSS 3解决了之前开启DLSS后画质衰减的问题,即便是DLSS最基础的性能模式,也可以媲美原生画质的表现。
同样左为最高画质,右为最高画质+光追+DLSS。
可以看到,因为DLSS参与补偿计算,《逆水寒》相同场景的鼓面花纹清晰度、《超级人类》的棕榈树树叶的细节,都要比原生画质更为好一些。
也能看出DLSS 3现在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对于物体有缺陷的细节能够补充完善,并且画面没有出现翻车的情况。
仅最高画质(未开启DLSS) / 仅开启光追 / 开启光追+DLSS性能模式+DLSS帧生成+NVIDIA Reflex 三种状态对比
我们同时也测试了DLSS三种状态的对比,可以看到,在开启光追后未开启DLSS,延迟从33.45ms激增至105.96ms。
基于这种情况,NVIDIA提供了Reflex 低延迟技术,它可以使CPU 能够在完成前一帧之前就开始向GPU提交渲染工作,从而大大减少甚至消除渲染队列,带来了更快的响应时间。
经过实测,在光追+DLSS性能模式,开启DLSS帧生成选项后,同时会默认勾开启NVIDIA Reflex,此时延迟降低了到与原生画质相同的表现。
——DLSS 2
3DMark的NVIDIA DLSS功能测试同样支持DLSS 2测试。
最终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测得的结果,关闭DLSS的成绩为38.31 FPS,开启DLSS则提升到97.87 FPS,也就是提升了155.4%。
1、赛博朋克2077
前面4K游戏测试中,《赛博朋克2077》在预设超级画质(未开启光追和DLSS)下,平均帧数为68.16 FPS。
《赛博朋克2077》在预设超级光线追踪画质+性能DLSS,平均帧数为73.33 FPS。
也就是较原生画质,仅提升了7.6%左右。
2、古墓丽影:崛起
《古墓丽影:崛起》在预设最高画质(关闭光追和DLSS),平均帧数为193 FPS。
《古墓丽影:崛起》在预设最高画质下,同时高光追+平衡DLSS,平均帧数为211 FPS,提升幅度为9.3%。
六、烤机和超频:GPU频率一键超频最高可达2625MHz
——默频
我们将Furmark的参数设定为3840×2160分辨率,关闭抗锯齿,烤机测试近10分钟。
在整个烤机过程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功耗稳定在320W左右,GPU频率此时在2010MHZ,Boost时可达2025MHz,温度在62.2度左右,风扇转速在1700~1800 RPM左右。
——一键超频
轻按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侧边的一键超频按钮之后,可以看到Boost频率由默频的2505MHz超到了2625MHz,也就是超了120MHz左右。
我们将Furmark的参数设定同为3840×2160分辨率,关闭抗锯齿,烤机测试近10分钟。
在整个烤机过程中,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功耗稳定在368W左右,比默频增加了约50W。
GPU频率此时在2250MHz,比默频多了240MHz;Boost频率最高可达到2625MHz,比默频多了500MHz,温度在66度左右,风扇转速在1900 RPM左右。
在超频之后,3DMark的Time Spy Extreme图形分数达到了13652,比默频的43448分高了1309,提升幅度约为2.38%。
在超频之后,重新测试了《刺客信条:奥德赛》、《孤岛危机5》,都有3 FPS的提升。
——功耗
1、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2077》在1080P+光追:超级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225.8W,温度最高在45.8摄氏度。
《赛博朋克2077》在2K+光追:超级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259W,温度最高在50.5摄氏度。
《赛博朋克2077》在4K+光追:超级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289.2W,温度最高在54.5摄氏度。
2、暗影火炬城
《暗影火炬城》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1515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38%,最大功耗为105.8W,温度最高在35.7摄氏度。
《暗影火炬城》在2K+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40%,最大功耗为193.8W,温度最高在35.7摄氏度。
《暗影火炬城》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38%,最大功耗为282.4W,温度最高在49摄氏度。
3、地平线:零之曙光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1080P+终极质量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233.3W,温度最高在48.4摄氏度。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2K+终极质量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90MHz,最大功耗为253.9W,温度最高在50.9摄氏度。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4K+终极质量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289.1W,温度最高在55.5摄氏度。
4、控制
《控制》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90MHz,最大功耗为116.7W,当前画面下显存最高占用39%,温度最高在38摄氏度。
《控制》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158.1W,当前画面下显存最高占用40%,温度最高在41.6摄氏度。
《控制》在4K+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75MHz,最大功耗为176.4W,当前画面下显存最高占用43%,温度最高在41.9 摄氏度。
从以上游戏可以看出,由于游戏不同分辨率下显存压力不同,功耗也随之变化。
只有在4K游戏最高画质下,显存占用较大的时候,才能触及290-300W功耗门槛,距离七彩虹iGame RTX 4080 Advanced OC显卡的TGP 400W上限依然有一段距离。
七、总结:专为4K而生 比上代RTX 3090 Ti性能、功耗进步明显
体验表明,七彩虹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比起上一代非公加强版的RTX 3090 Ti提升都非常明显。
在理论测试中,七彩虹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显卡领先了RTX 3090 Ti 16.7%~26%的性能,要知道后者的功耗至少也有450W!
尤其在4K游戏中,开启最高画质,RTX 4080都没低于60 FPS,再配合DLSS 3的AI插帧,开启光追时也能实现帧率翻倍的效果,并且还可以补全原生画质所丢失的细节,这也充分体现了NVIDIA DLSS技术每一代的进步。
七彩虹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显卡的最大TGP功耗是400W,但这只是“功耗墙”,实际游戏中远远达不到,最高也只有290W。也只有在超频烤机过程中,功耗才摸到368W!
其实TGP是对应GPU加速频率的,也就是说根据频率动态调整功耗,玩家自然不用担心RTX 4080也是“核弹”。就我们使用的X670E+锐龙97950X测试平台而言,使用850W也是完全可以带动的。
七彩虹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显卡的散热也确实非常到位,在双100mm+单96mm三散热风扇配合真空冰片技术,为高负载场景保驾护航,在超频烤机过程中最高温度也不过66摄氏度,也仅比默频烤机高出4摄氏度左右。
当然,七彩虹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显卡带有“OC”,就说明了这款显卡超频还有不少空间,如果你对“一键超频”带来的性能不满意,还可以手动超频,发挥出该显卡的最大性能。
加上双RGB灯组的“视觉停留”特效让玩家享受光影盛宴,玩家可通过iGame Center进行光效调节,定制出只属于自己的自定义灯效。
可以说,七彩虹iGame GeForce RTX 4080 16GB Advanced OC显卡是针对想要体验4K极致画质、又对功耗有要求的用户而推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