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源pa-1650-05d2怎样改为24V输出

楼主(2022-12-07):
求助各位大佬,我有一个闲置的戴尔笔记本电源pa-1650-05d2想从19V改为24V输出,其它单光耦后级无运放的都知道怎么改,这个是双光耦带运放的就不知道怎样改了。

网友A:
调整R301或者R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R301或者R302?

谢谢!明儿空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R301或者R302?

今天试了换R302能往下调至几伏但不能往上调,稍微上调一点就启动保护了,然后断开J5能往上调但这样就失去过压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换R302能往下调至几伏但不能往上调,稍微上调一点就启动保护了,然后断开J5能往上调但这样就失去 ...

调整R305或者R306试试?

网友(2024-09-27):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换R302能往下调至几伏但不能往上调,稍微上调一点就启动保护了,然后断开J5能往上调但这样就失去 ...

高低压保护应该在ic302芯片的第七脚上 改动第七脚的某个电阻应该就能取消高压保护   我买了一个剪线的戴尔电源  还没到呢  准备改936烙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