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ps3111开卡跑圈有坏块

楼主(2022-12-07):
跑圈不过

这个是开卡设置参数
根据网友提示选择2 Reference Run Time Bad 别的都没改。
结果是报这个错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后来看的@yinleiliu 帖子PS3111 RDT设置,有大佬能指点下吗?根据他的方法先选择01 eraseall 清除 然后又选择的02RDT
这个是具体设置。第一次设置的TLC ECC SLC ECC是35 15 ,设置好后开卡提示这个
这个好像是软件bug 明明已经成功了显示错误
接下来就是拔下来 固态数据插口我用不干胶纸粘上了只给固态通电 没有数据通过。这个跑RDT我只是通过固态led灯来判断,通电后有几十秒吧led灯就开始闪烁,闪烁了又两个小时灯就常亮了,然后把数据插口的不干胶纸撕下来 直接插在电脑上 这时磁盘管理器里没有读出来,设备管理器里只有移动硬盘的标识,开卡软件也读不出来。只能短接ROM插在电脑上才能读出20m的固态,能读出来但是RDT信息和坏块信息都没有数据,然后我又在参数设置里选的03RDTResult
在开卡提示
搜了很多帖子好像也没什么价值不知道怎么屏蔽坏块了。

网友A:
拿6081工具看看支不支持这个7THL,6081开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6081工具看看支不支持这个7THL,6081开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不会用 一开始提示有多个固件 让后留一个就提示没有固件 再粘贴过去一个就提示有两个固件  后来在用这个软件就提示没有合适的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6081工具看看支不支持这个7THL,6081开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刚试了下 磁盘管理能发现20M的固态 6081不能发现固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6081工具看看支不支持这个7THL,6081开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都说6081好用,不过没成功过,基本都是显示没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6081好用,不过没成功过,基本都是显示没有固件

我用过一次 让网友教着用的可惜忘了记录过程了后来回忆着记录了一下现在按着那个方法来不行了

网友C:
跑完RDT后上电不能短接ROM,短接上电读不出RDT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完RDT后上电不能短接ROM,短接上电读不出RDT结果。

跑完rdt不短接磁盘管理读不出固态 开卡软件也读不出固态

网友:
如果听我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这种颗粒要不上U盘,要不就直接上2258XT,3111这些主控抓取坏块能力和58XT相差太多了,尤其是那些漏电,似坏非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完rdt不短接磁盘管理读不出固态 开卡软件也读不出固态

转接卡是什么?需要刷Non-UASP固件才能顺利开卡,刷完之后6081工具应该就认了,我昨天刚开了一个扔了好长时间没头绪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是什么?需要刷Non-UASP固件才能顺利开卡,刷完之后6081工具应该就认了,我昨天刚开了一个扔了好长 ...

就是普通的移动硬盘盒 以前用win7系统 用的6081开过一个3111就是忘了过程了,现在用6081开卡读不出固态,刚才用win7系统试了下还是不能读出固态,后来在pe里用的2.2.70版本的软件才读出固态。移动硬盘盒的主控芯片是JMS57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移动硬盘盒 以前用win7系统 用的6081开过一个3111就是忘了过程了,现在用6081开卡读不出固态, ...

578有non-uasp的固件,你搜3111U盘板就能找到,先给盒子刷固件。我刚查了一下6081好像不支持你那个,你刷完盒子拿3111再跑rdt,然后不要用03RDTResult,用上面的RDT信息看,然后直接04MP选RDTbad应该就行。我昨天开的是B0KB颗粒,6081那个工具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8有non-uasp的固件,你搜3111U盘板就能找到,先给盒子刷固件。我刚查了一下6081好像不支持你那个,你刷 ...

用开好卡的3111按在移动硬盘盒上6081就能读出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8有non-uasp的固件,你搜3111U盘板就能找到,先给盒子刷固件。我刚查了一下6081好像不支持你那个,你刷 ...

这个是开卡后的另一块固态
  还有就是跑完rdt后 直接插在主板上磁盘管理能读出110多M的固态  但是软件上就是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8有non-uasp的固件,你搜3111U盘板就能找到,先给盒子刷固件。我刚查了一下6081好像不支持你那个,你刷 ...

刷了578的固件了 在清除 跑rdt试试吧

楼主:
准备跑rdt了

楼主:
这个怎么看? 跑完rdt 不短接连接电脑后软甲就读出110多M的固态 然后看rdt信息点击端口01就出现这东西了 接下来直接选择04开卡?

网友D:
3111跑rdt用胶带把sata口数据线那一小截贴住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11跑rdt用胶带把sata口数据线那一小截贴住就可以跑了

粘上了 看下边的图片时间是1:40:1 用了一小时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