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惠普300w品牌机电源,居然用120uf主电容!

楼主(2022-12-07):
朋友的惠普300w电源,拆了。单管的了。。。就是电容过分了点,120uf。300w应该至少150uf才对。。。

网友:
确实小了点,水塘

网友:
品牌机嘛,够用就行。

网友:
他是准备你刚刚好够用,没有准备余量

网友:
办公用机连显卡都没有,功率要求不大了

品牌机更是这样

网友:
这种品牌鸡都是减配的,所以用不着那么大,SO供应商自然会缩...

网友:
主动PFC 对于350V直流输出是高频整流滤波,几十千赫兹,不需要那么大的容量,

网友:
差不多刚够用,如果一直在max状态下跑,其他零件先挂了

网友:
电容过分了点,120uf。300w应该至少150uf才对。

网友:
主机全集成的,200W都跑不到,绝对够用!

网友:
应该是主动fpc的电路,修一次,没修好,电容爆了,换一个,开始还行,十分钟后,开始冒烟,然后挂了。

网友:
确实过份了

网友:
电源看起来还不 错,够用就行

网友:
说明厂家有信心,至少在保障期内没问题。

网友:
品牌机还是有保障的,只是没有多少富余量。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没见过高压电容用几千微法的

网友:
品牌机都这样,余量有限,不准备让你增加强用电设备的。

网友:
品牌机一贯的低配高价

网友:
外资也不是慈善家,凭什么给你留那么多余量?

网友:
差不多刚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