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板一个19PIN接口,想给机箱加3个USB3.0接口怎么做呢?

楼主(2022-12-07):
      在淘宝只买到一分二的接口,取代了2个USB2.0,大佬们有什么办法能改成19pin一分三个USB3.0接口吗?下图这两根线直接按线序并成一个能行吗?3Q

网友A:
很高级的想法,可惜不行不然还要hub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级的想法,可惜不行不然还要hub干啥用

3Q 看来只得拆个HUB引线把接口装到机箱面板上去了... 但搜了一下似乎USBHUB插U盘意外的其他东西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19pin就是两个usb3.0,想多转几个还是买HUB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看来只得拆个HUB引线把接口装到机箱面板上去了... 但搜了一下似乎USBHUB插U盘意外的其他东西有兼容性 ...

2022年,还能有啥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只能用设备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没办法了 只能用2个接口了,我机箱能装4个接口,下一步考虑是拆个USB3.0HUB利用里面的芯片来增加到3个以上接口,要么就这样了,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照TYPE-C那个GAN的前置线看能否做一分二,一个口是GYPEC 一个USB3.0了

网友C:
这个接口可以用专用的线分成2个USB3.0加2个USB2.0 ,但是这样分USB3.0接口不能支持2.0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可以用专用的线分成2个USB3.0加2个USB2.0 ,但是这样分USB3.0接口不能支持2.0的硬件 ...

  我就是把机箱面板电路板的USB2.0都拆掉了

网友:
USB现在越来越鸡肋了,接口上了,线材、设备、供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网友:
19pin就是两个usb3.0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看来只得拆个HUB引线把接口装到机箱面板上去了... 但搜了一下似乎USBHUB插U盘意外的其他东西有兼容性 ...

19针只能两个usb3.0,还有就是usb3.0线材不好折腾,可能折腾之后只有2.0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