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博士电动起子的电池修不了

楼主(2022-12-07):
客户说二个电池 一个不能用、拆了看看 奇葩的构造奇葩的焊接方式 明明普通的五串联非得异型焊接串联,电池都是完好无损 正负极充电放电正常 就是放入工具不工作,这就是传说的有协议,应该是板子锁了,修不了翻车了

网友:
真是大牌,不走寻常路啊

网友:
同款电池 这板子看着不想是有锁的吧

网友A:
板子没拆呀,上面是否有MO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没拆呀,上面是否有MOS坏了?

板子的正负极又电压  是另外三个触点有猫腻 电动起子的触点是四个 2个正负极 2个通信

网友:
骚操作除了废镍片内阻加大,让人觉得高深的**行为
或许为了凑紧那些保护板的焊点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B:
估计是为了正负极在同一侧,如果在两边必然和接口有交叉,长时间大电流高温容易破皮短路,我是瞎猜的,估计博世的工程师也不是吃素的。人家肯定知道控制成本,估计也试验过,这是最优方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识别电阻不好了,博世好像无协议。

网友:
我有一块4ah博世的 直接插到几十块的电动板手上用  老的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为了正负极在同一侧,如果在两边必然和接口有交叉,长时间大电流高温容易破皮短路,我是瞎猜的,估计 ...

博世电池内部这样摆放电池芯是为了安全规范达标,其他大品牌电池也是一样,甚至有更复杂排顺摆放方式,例如得伟20/60V电池、喜得利重载21V电池等都是摆放复杂。

博世这款薄电池没有什么“握手协议”,只不过是保险管烧了。

网友:
有协议的电池最讨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世电池内部这样摆放电池芯是为了安全规范达标,其他大品牌电池也是一样,甚至有更复杂排顺摆放方式,例 ...

他这个正负极自己连接电池  保护板几乎没有作用   测量2边正负极输出输入都可以的  就是放入工具不能用 另一个电池就行  电池是5个触点 工具四个触点 感觉还是有协议

网友:
如果正负极触片的电压有20v 那就综合考虑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正负极自己连接电池  保护板几乎没有作用   测量2边正负极输出输入都可以的  就是放入工具不能用  ...

直接“解密”吧。

拆开保护板看一下,测量一下几个电阻值,四个串联电阻应该小于50K,共GND电阻值不大于30K。

你出现这种情况,猜测有两个地方:一个是NTC可能折断了;其二是8.4V测试点那儿的两颗电阻应该大于15K,这儿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解密”吧。

拆开保护板看一下,测量一下几个电阻值,四个串联电阻应该小于50K,共GND电阻值不大于 ...

我就是懒得拆开盖子看看  给客户装好拿走了,哎 好几十块钱没挣到

网友:
真是开了眼

网友D:
中间的都是电阻,没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都是电阻,没有协议

充电放电口都有电 啊  机器为啥不工作呢 我尝试维修电源给电动工具正负极供电也是不行的  电动工具触点四个2个正负极2个多余的触点连接电池触点 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放电口都有电 啊  机器为啥不工作呢 我尝试维修电源给电动工具正负极供电也是不行的  电动工具触点四 ...

中间两个脚接分别10k到负极就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两个脚接分别10k到负极就能启动

这就是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