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角磨机总保护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2-07):
以前用没问题,最近发现锯时无力,载荷稍大就保护了,换了别的电池没事,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拆解后,每组电压4.0,挺均衡。怀疑保护板MOS管,拆下后测量也没问题,请问一下,还有哪里坏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电池内阻变大了,每组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压正常不代表内阻正常,电流稍大输出 电压就低于保护电压了

网友:
换电池就对了……

楼主:
这个角磨机是2块电池轮流用的,而且电池一年多,应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角磨机是2块电池轮流用的,而且电池一年多,应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那就换主机,不行换人?

网友:
肯定是电池体质问题啊,看起来均衡,说不一定其中一节已经要挂了,容量特别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角磨机是2块电池轮流用的,而且电池一年多,应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是不是电池问题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单独给一组电池接上万用表电压档,然后按动开关带载看看电压掉多少,一般电池都是坏一组,就是带载电压掉得厉害的那一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那就换主机,不行换人?

海盗考虑问题很全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海盗考虑问题很全面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挺有领导气质不如改为“沧海拾珠”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低压保护了~~~

网友:
电池(容量)性能下降了  大电流放电时电压掉的太厉害 引发低压保护   工作时接个电压电流表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跟我一样技术小白,就替换大法吧

网友C:
电池老化了,电池都拆开了,带载状态下测电压看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老化了,电池都拆开了,带载状态下测电压看下不就知道了。

明天试试。因为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修过两次,手钻那个是换个mos管,角磨机和这个一样,换个板子就好了,拆下的板子mos管又没坏,奇了怪了。

网友:
换电池吧,换大电流放电的电池,15C、20C的

网友:
电池没问题那就是控制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