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二代笔拆一半。

楼主(2022-12-07):
一支二代笔,电池不是太好了。试拆了一下。

先从中部往上用刀去皮。然后下部抽开。

再断开信号线和电池线

背部有一个Y型0.6mm的螺丝固定。

但是尾部这个天线,不知道怎么拿下了。。

不敢再继续下去了。。失败。

网友A:
可以参考下iFixit的拆解帖子,一二代Apple Pencil都不能无损拆解
或者看看这个拆解

看样子是电池外面有一层金属屏蔽层,暴力剪开后就可以看到电池了

网友B:
楼主拆成这样,可以扔了,这已经破坏了原来的美感!!

网友:
纯粹为了拆而拆

成电子垃圾了哇

网友:
拆这样就没有修复再使用的必要了

网友:
一次性的,无法完美拆解

网友:
这种mini的东东就是为了方便使用,只用不修的。

网友:
为了和笔差不多,无法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成这样,可以扔了,这已经破坏了原来的美感!!

没有坏。装了新壳正常使用。壳子有卖,20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iFixit的拆解帖子,一二代Apple Pencil都不能无损拆解
或者看看这个拆解

有看这个拆解。

怀疑可能是需要从中部把2部分钢管分开,但是没有资料或信息可以确认这一步。

天线是一个反拧螺丝。
没有继续下手,因为还能使用,暴力有点可惜了。

网友:
这种很难拆的,基本是坏了就无法修

网友:
笔是好笔,就是太废电池,苹果的很多产品都是废在电池上

网友:
换个壳子继续用,有些翻新的就是这样来的啊

网友:
surface的笔用着差点意思,但是可以更换电池,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
太复杂了,就不打算让修,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