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趁着便宜买一个潭祖K3X测温仪拆开看看有什么玄机

楼主(2022-12-07):
趁着看到爱淘优惠购有测温仪,便宜买一个测温仪拆开看看有什么玄机

全家福,买的没有电池的最便宜款式

数据线送电测温试一下,用手捂了一下

这个是用手机挡了下出来的温度,至于准确度,大家乐一乐得了

下面拆开看看

反面四颗螺丝拆下来就可轻松打开

电池仓盖取下,可以用干电池,可以用18650电池

取下盖子,上边是小喇叭和电池仓线

主板样式,干电池和锂电池区分开的,

干电池部分有二极管隔离开,防止给干电池充电,锂电池有简易充电电路
主控杰里的应该是连温度转换,温度显示,喇叭扬声一体的了

主控板也是几个螺丝下了就可以拿下来

主控板和测温小板,极尽的利用了pcb板,小板大板是一起的,割了槽,一掰就下来

上面壳的样子,塑料壳上有发光二极管的隔断,和主板上的led一起就可以显示数字了

下板用两个螺丝固定,拆下来,一个温感探头,一个红外发射,一个红外接受
原理大概就是上电后红外一直发射,接收一旦收到红外光,就发出测量指令
所以用东西遮挡一下也会触发测温

全拆完看看也没啥好玩的,组装起来放一边吧,也没啥用,现在基本都放开了,以后更没啥用了

网友:
不错,玩玩还行。

网友:
电池仓好评

网友A:
拆开看看,现在的产品越来越简单了

楼主:
电池仓算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了,一般人18650不好买,但5号电池到处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现在的产品越来越简单了

没有几个原件,原理也挺简单,成本不高,坏了直接不修,直接换新

网友B:
竟然同时支持干电池和锂电,还带充电功能,设计师与时俱进啊

楼主:
也就是玩玩的水平,不知道是不是有显示温度上下限,手机放一下都显示3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同时支持干电池和锂电,还带充电功能,设计师与时俱进啊

可以当作宣传买点,多种供电方式

网友C:
用电池的不错,就是不知这东西和实际温度差多少,应该可以校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的不错,就是不知这东西和实际温度差多少,应该可以校正的吧。

校正的话我也没看说明书,不知道能不能校正,但按键可以切换一些内容,摄氏华氏之类的,切换人员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玩玩的水平,不知道是不是有显示温度上下限,手机放一下都显示35.5 ...

准不了,好点的是温枪准点。

网友:
看外壳,得力好像也有这模样的.
能换电池还是比较好

网友:
可以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
这玩意就没有准的
管控严格期间我有次发烧了,但是必须衬着银行没下班先跑两个银行办点事
所以打算小诊所拿药将就下,到地一量发烧了,不敢开药要去医院。
医院要排队啊,硬着头皮把空调开低温吹着去的,入门一量35度多~~
后来第二个银行放心了,直接量36度多
办完去医院,进门没量出来,不想看发热门诊,所以先挂呼吸科,医生再量还是没发热
后来一寻思不对啊,按照不发热的药开岂不是不对症?
后来强烈要求水银测温,去了一测38度多……
从此再也不相信这玩意了

网友:
趁着便宜买一个潭祖K3X测温仪拆开看看有什么玄机

网友:
这玩意温度会不会是随机温度?

网友:
还是水银好,尽管这东东有毒、会渗透玻璃,但是尽职尽责。

网友:
电池仓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