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5-2666V3有必要换2696V3吗?

楼主(2022-12-07):
2666V3有必要换2696V3吗?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换,最好是搞个双处理器

网友:
有没有必要不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不?需要自己掂量

网友:
不值得。。除手上的能出掉。

网友:
够用就没必要换

等不够用时候,直接连主板一起更新换代

网友:
没必要换。单核还强点

网友:
既然这么说就是动心思了,那就换吧。三级缓存、线程高不少

网友:
看你需求的吧,用不到那么多线程也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主板和内存,如果是大牌华硕,微星,技加的主板换了打鸡血超频能全核4G,如果是华南山板还是算了,打了鸡血也提升不大。

网友:
没有丝毫必要!直接上金矿:5系,铂框:6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