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110V火线产生的220V和国内的220V市电通用吗?

楼主(2022-12-07):
国外(当地用110V)背了个烤箱,有两根火线一根地线。说明书说两根火线接110V三相,这样两根火线间的电压就是220V。那么现在能不能直接两根火线分别接我们市电的火零线来使用?

网友:
应该是不通用的,

网友:
只有两根线的可以在国内直接用。两个相线接国内的零火。
带零线的,要产品零火间给110V电压(用自耦降压变压器产生)。
地线直接接地。

仅供参考责任自负。

网友:
110两根火线的相电压约等于190v,如果你确定你的220v电器保护地端没有和零线接通可以接上试试看,电压低了功率可能不到

网友:
看错题了,原来是是从国外带了个110v的烤箱回来了。
烤箱如果是电热丝发热,有可能被220v这么高的电压烧断了

网友:
纠正一下,三相110v,不能接国内的电。有电的火线才叫相,两根火线一根零线只能叫两相,三根火线一根零线,称为三相(四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叫单相。零线不是地线,是火线的回路。

网友A:
220V的火火是380V,那么110的两根火线是19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火火是380V,那么110的两根火线是190V吗?

是的!

网友:
可以用,火,零,地只是个名字而已。

网友:
"有两根火线一根地线。说明书说两根火线接110V三相,这样两根火线间的电压就是220V。"-------这看着就像开口三角形的接法,就是有些老式设备所谓的单相380的接法,应该可以的。不过话说回来实践出真知,怼一伙试试不都知道了

网友:
相电压110v的3相电火线对零线电压是110v,而火线对火线的线电压是根号3x110=190v左右。
楼主的电器如果要求接零线和2根火线,那么每根电热管的额定电压就是110v,现在把220v电源接到2根火线端,零线不接就正好符合要求;如果这个电器只要求接110v3相电的2根火线,不接零线,那么这个电热管的额定电压是190v,就不可接入220v电源,否则超过额定电压30v多(现在电压普遍230~240v的情况下更超过很多),电热管实际功率跟电压平方成正比~有可能烧爆的。

网友B:
欧美的家庭入户电是110V/120V两相三线,相位差180度。小功率电器用相-地110V,大功率电器用相-相220V.

国外带回来的电器,如果输入是两相110V的,应急使用可以把电器上的两根相线分别接国内市电的相-地,电器本身的地线悬空.长期使用,最好是接隔离变压器,把单相220V变为相差为180的双相110V再用,否则外壳有可能带电1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欧美的家庭入户电是110V/120V两相三线,相位差180度。小功率电器用相-地110V,大功率电器用相-相220V.

国外 ...

额,一直以为全球都是用三相供电,竟然还有两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一直以为全球都是用三相供电,竟然还有两相供电?

大功率的设备都是3相供电,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C:
额,一直以为全球都是用三相供电,竟然还有两相供电?

他们工业应用也是3相,家里中央空调也是3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