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 千选USB体重称 QX -QB2015

楼主(2022-12-07):
搬家时同事不要了,说不准,电子垃圾佬拿来看看。

反面

铭牌

自检等各种显示

公斤和市斤

一块主板和一个电池。

主板

USB供电通过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单片机使用3.3V电压。

传感器接线

使用了四个三线传感器。

主板的反面。

分立数码管

各种显示。

戴上面罩才知道是什么。

清好会装起来,简单测量一下

感觉偏差不大呀。
可能是由于把电池拆掉,起到了硬复位的作用?
总之用了好多天,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种称电池电压越低误差越大

网友A:
会不会是同事体重一直增加,增加,增加,看着这秤就觉得不准,然后越看越膈应,然后就变成“坏的”了

网友:
确实不大的误差

网友:
里边东西不少呀,看着还挺好,不像山寨的。

网友:
这体重称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同事体重一直增加,增加,增加,看着这秤就觉得不准,然后越看越膈应,然后就变成“坏的”了{:019: ...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哈哈哈

网友:
接线的哪里怎么都黄了

网友:
LED灯比较费电

网友:
修修继续用

网友:
这种差个一两斤都是正常,我那个体重秤也是看它心情,有时误差1公斤,有时还算准~

网友:
这大屏幕,完全是硬编码啊

网友:
我买的也是千选体重秤,这回不用我拆了

网友:
话说他这个用来显示数字的思路给我了启发,最近想搞个室内温湿度计,弄个亚克力板,贴上黑纸,留出要显示的数字位置,下面LED就行了,

网友:
压力传感器与边缘摩擦,都会产生点误差。

网友:
我也怀疑电池电量不足导致的误差偏大, 4个传感器同时异常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
看着还可以,这类基本都是公模产品了。

网友:
体重秤有点偏差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