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冷了热水器水温又不够了 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哪个强

楼主(2022-12-07):
不知是我的燃气热水器不够大 还是有点老,到了冬天热水水温不够爽了,以前还能杀猪的水温。

那么问题来了,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哪个好使???     我记得之前有帖子进行过相关讨论,,但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
有什么好讨论的,当然是首选,燃气热水器。

网友:
管子有水垢了,搞个除垢剂,拆了管子走循环

网友:
好像里面得更换的

网友:
燃烧效率下降了呗,清理一下积碳

网友:
电热水器用了二十多年还在发挥余热,习惯先烧好水再拉闸(老式闸刀)使用

网友:
燃气热水器好。

网友:
燃气热水器热得快还省钱

网友:
燃气出水管长的话,要等一会热水。但是真的方便,随用随开

网友:
主要是火力问题,在最大火力的情况下,还想温度提高,只有降低出水速度才行。

网友A:
洗澡首选带循环的燃气热水器,厨房用水、洗漱建议分别装小厨宝

网友B:
现在瓶装液化气贵,155元/桶,冬天一个月最少一桶

网友:
燃气的方便好用

网友:
没用过电热水器,感觉还是燃气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澡首选带循环的燃气热水器,厨房用水、洗漱建议分别装小厨宝

循环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瓶装液化气贵,155元/桶,冬天一个月最少一桶

哪里? 我这早几天100一罐

网友:
需要提前安装循环热水管,可以预约时间,打开就是热水,不用等待放一段冷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 我这早几天100一罐

温州,今年一直是150-155,燃气超过100就比用电贵,平衡点在90左右

网友:
高层外墙大理石不能打孔,厨房离浴室远,所以舍弃燃气热水器改用电热水器,管路短出热水快,厨房装了一个储水式的小厨宝。

网友:
燃气的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