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华为电话手表拆修

楼主(2022-12-07):
这玩意拆是不难,但是尾插滴胶,天啊,太难处理了。
图片有点乱,将就着看吧。

网友:
太紧凑了吧

网友A:
为啥要拆是坏了吗?

网友:
看了个寂寞,不明觉厉。

网友:
为了拆而拆

网友:
是不是要放到烤箱里面加热才能拆开啊,但这样的话电池受得了吗?

网友:
这是3pro吧,之前给我家娃买的3s?没有摄像头

网友:
楼主怎么再组装起来?

网友:
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拆是坏了吗?

换充电接口

网友:
塑料的壳子不怎么样。

网友:
只看到拆,没看到换,难道是下回分解

网友:
我也拆了我家的那个3s,总结个经验,尾插吹热,胶不一定非要抠完,找个合适的工具从外面往里面用力顶充电口铁皮,就可以顶下来。
我那个动不动没信号,换了个尾插板也没好使,不明觉厉。有经验的给支个招。

网友:
应该是为了防溅水,把接口加胶,最好像手机电池有排线接头。

网友:
防水需要, 所以充电口打胶密封

网友:
手表的电池实在是太不耐用了.特别是儿童手表

网友:
胶不打满不防水

网友:
感谢分享,看看能否修好,再战10年

网友:
以后手机都要发展成手表式的,携带才方便

网友:
为了防水,打胶也是没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