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创维电视难开机重启故障

楼主(2022-12-07):
故障现象为难开机,重启。
拆机,电源板是单12v的,板工还不错。

驱动板也还行。

这个芯片提供5v电压。

u24提供3.3v电压,u23无电压,估计1.8v。

找片同脚位的mp1482ds换上,量供电输出1.1v,有点怪,难道不是共地?但是电视已经开机。

电感两头电压不一样。不知道原因。

不管它了,开机正常就行。

感谢观看,新手出帖,到处是错。

网友A:
能替换,还不错。某宝买个同样的芯片可好?

网友:
对于元件级维修,我都是佩服的

网友:
修好就行,楼主家料板那么多嘛?

网友B:
是不是电感断了?

网友:
楼主故障点判断快速、准确。

网友:
我修过一个开机也困难的显示器  一个电感烂了

网友:
数字表测电压不一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替换,还不错。某宝买个同样的芯片可好?

买个需要几天,随手找个装上,能省钱又快,也香,反正还有好多坏板,丢也没丢,用也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感断了?

是8脚芯片坏了,电感没事

网友(2024-01-25):
帮顶一个,速度啊

网友:
主板最易坏的就是dc转换电路。

网友(2024-11-18):
学习了,正有一台电视不开机,我也去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