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胜视频云盒刷机成砖,请教各位老师如何修复

楼主(2022-12-08):
品胜视频云盒刷机升级成砖了,这个机器没有复位键,之前刷机方法是将升级固件拷贝到U盘,然后通电开机,不断按遥控器OK键进入升级页面。
现在成砖了,拆机发现可以用TTL,但是不知道怎么接,没有标识,也不知道用什么刷机工具,而且卡刷包能否线刷?请教怎么恢复,谢谢。

补充内容 (2023-2-22 08:54):
虽然这个机器没有rest按键,但是机器设计的很好,仔细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机器属于刷不死的系列,昨天已经搞定了系统!

网友:
第一个图 电源口右边一个4个点的空焊盘是不是复位键?

网友:
先跑码看看什么U再说

网友:
能确定硬件完好吗?

网友:
把那个散热块拆下来,看看处理器是什么玩意? 要是可以刷机的话,直接刷普通安卓机顶盒安卓固件就行了,看无线网卡用的是RTL8188ETV,许多固件自带,大概率不会出现无WiFi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得拆八脚刷

网友:
这个可能有点难

网友:
双核1+4,安卓4.42,能用到现在,大概率是Hi3716机芯了

网友A:
看淘宝上好多16G32G的也才几十块钱,是真的吗?

网友:
TTL接口一般来说第1脚是地,中间两脚是RxTx,4脚是vcc通常不接,万用表先测一下就行

网友:
TTL直刷的固件和用U盘刷的固件应该不一样吧?估计没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淘宝上好多16G32G的也才几十块钱,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他标的那数是bit单位,要除8,才是我们常说byte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淘宝上好多16G32G的也才几十块钱,是真的吗?

海鲜市场上较新型号的运营商机顶盒2+16g,一般50左右,是真的,但要自己刷机。拼夕夕某宝上那些刷好的基本百分百虚标

网友:
到ZNDS网看看有没有固件

网友:
cm311-1a比较火,2+16 安卓9,全新一绿

网友:
双核1+4还在折腾?10年前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