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枪线分离热熔胶枪--提高能量的改装思路

楼主(2022-12-08):
看“断电后持续出胶一根+”的广告,买了一把大有DG2-7

到货发现除了枪线分离、壳体造型

与普通热熔胶枪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587-1-1.html‘’
现在想了几个改装思路

1. 买PTC发热片并上去,提高初始加热速度,请教需要买220V多少度的?

2,买个电容并入,手柄内可用空间估算25mm*25mm*25mm,请教是否有适合给PTC发热片储能的电容型号?

3. 加金属热容

    以前买过手提锡炉和廉价锡条500g,装修搪锡用,但烫好的线头一碰就掉,估计是铅条

    用这铅铸一个套筒包裹胶枪的铝合金熔池

    计划用蜡在塑料盒体和铝合金熔池之间取模,然后用砂土包裹,失蜡法铸造

    想想工作量有点大,先计划等有空了改

网友A:
第一条的思路不错,但是空间可能不允许用太大功率的PTC,加个小功率的意义不大

第二条不行,一是交流电无法用电容储存,二是改成直流电路,空间也不允许用太大电容组,并个小电容也意义不大

第三条的可行性最大,但是对业余制作也是最复杂最难的

最好的办法是用T12发热芯改装效果不错,有人成功了,还可以改成无线用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的思路不错,但是空间可能不允许用太大功率的PTC,加个小功率的意义不大

第二条不行,一是交流电无 ...

感谢大佬的专业建议

第三条我在找到合适的砂土后着手

最好的用T12加热的办法,我打算用来改装赛得701这把有开关带倾倒断电的胶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专业建议

第三条我在找到合适的砂土后着手

可以用一个容器装一些相变材料,相变温度和热熔胶枪工作温度接近的材料,加热时熔化吸热,断电后放热,相变放热,温度更稳定

网友:
我也想用T12改,也只有过想法,没实施,想用铜块车一个。

楼主:
算了下T12改造方案,要买控制板和发热芯,拆发热芯还有失败风险,改装费用超过原热熔胶枪购买价格

而淘宝用红包有三块多的50W热熔胶枪,带指示灯
比单买PTC发热体都便宜
就买了一把,到货后把指示灯和发热体移植到大有胶枪上
再铸铅块加热容,用计划1+3改造大有胶枪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560-1-1.html

网友:
存储热量,铅的比热容太小,建议用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