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谈下家里在各个季节怎么样用热水器最省钱方便(多图)

楼主(2022-12-08):
      一般家庭都是只用一个热水器,要么是煤气的,要么是电热水器,我确实两种热水器都用,再这里我说下用两种热水器好处,夏天时候,当最高温度到达30度时候,用电热水器最好,我家的电热水器就买了华凌卖649元的50升液晶屏电热水器,夏天时候每天只用加热十分钟这样,到50度就行了,热水就足够一天使用,一天电费花费3毛钱左右。秋天冬天春天时候,最高温度低于30度时候,就开始起用煤气热水器,每次买煤气罐煤气,我都会贴个购买时间标签,一罐煤气用的最长时间是500多天,一百块用一年多也不错。用两个热水器还是很方便的,如果燃气热水器换两个模式时候,夏天模式不够热,换成冬天模式又太热,只要把电热水器进水加点冷水进去温度就合适了。秋冬时间用电热水器实在太浪费,加热时间长费电,热水量经常不够洗,要么就是浪费热水白白冷掉,还是建议用燃气热水器,这样洗多少用多少,不会浪费钱。下面是我上个月电费单,我家一日三餐做饭炒菜都是用电的,才用110元算是少的。

网友:
无论怎么看电都不会省钱的,同样价值的液化气热值在高于电产生的热值时电都不会有优势的,除非燃气热水器能效特别低下,浪费了热能!

网友:
都什么时代了,当然是怎么舒服就怎么来,节约那几块钱干什么?

网友:
您这个设计是两个热水器能独立工作也能串联工作吗?

楼主:
都可以同时工作的,冬天用电热水器实在太浪费了,等得时间又久,用燃气是最好选择。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加燃气,夏季燃气费会很节约。如果加个空气能冬季将太阳能温度差强的水灌到空气能效果也会不错吧。南宁一年四季太阳能都不错。换说装备比能耗花钱多。

网友:
即热式电热水器也可以,做好防护

网友:
经验教训,还是用燃气的划算一点。

网友:
你的排插很是刺眼

网友:
你的排插·这样安全吗。感觉有点悬

网友:
你这样放排插,是有用电安全隐患的

网友:
这浴室不安全啊大哥!!!

网友:
还是用电热水器好用

网友:
思路很好,装起来复杂点

网友:
11月了还在用第一档,真幸福,我们9月就开始用到第三档了,9毛多一个字

网友:
家里是开发商带桑乐壁挂式太阳能,平板式集热板那种。常年开着电辅加热70°  洗脸刷牙洗澡都是用热水。一家四口洗澡。开通了峰谷电价。冬天一般全家的总电费100块钱左右。

网友:
还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吧,本人是燃气加太阳能,电热水器用的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安装在那个地方的排插安全性没有保障,建议改装到墙壁、或者其他地方,以确保用电安全。

网友:
这供电电路 要整改,万一爆管  不是飞花就是电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