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指教电脑小音箱音量旋钮如何去掉默认最大声

楼主(2022-12-08):
办公室这种小音箱就是最普通的9.9包邮左右一对的那种,就用了一次音量旋钮就坏了,得按着才能发声,想能不能把旋钮去掉,直接让两个喇叭默认最大声音,由电脑控制声音大小,该怎么下手。上面黄绿两根是USB供电,下面蓝白两根是连接电脑的3.5接口的,其他的是连接两个小喇叭的。

网友A:
这种旋钮就是个滑动变阻器,量一下最大音量的阻值,找个相应的电阻替换上去就行了。
现在不按不响的原因是旋钮里面的弹片没能跟下面电阻部分接触上,看一下中间的缝够不够宽,用刀片伸进去掰一下应该就能修好。

网友B:
按滑动变阻器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滑动变阻器理解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旋钮就是个滑动变阻器,量一下最大音量的阻值,找个相应的电阻替换上去就行了。
现在不按不响的原因是 ...

谢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