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钻机和水泵联动装置/电路

楼主(2022-12-08):
电路有点简单,直接装在一个86明盒里接个电源线、水泵线,上边安上86插座就可以了

实际使用隔膜泵接8-9V,2A就可以了,不然水压大,用的旧喷雾器里的隔膜泵

网友:
巧妙,水泵打开隔膜泵也开启,还有指示灯,不过把灯并联在隔膜泵2端是不是好一点?多了个电阻

网友:
简单实用,谢谢。保存

网友:
这个思路巧妙  不过建议把器件明盘  造福伸手党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免得水泵一个劲儿的出水。

网友:
简单实用,很好的思路。

网友:
水钻机没用过,不自带出水控制么?

网友A:
LED当稳压二极管用,是为了省一个电阻吗?

网友:
用个带压力开关的水泵

网友B:
我觉得泵那变成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泵那变成继电器比较好

继电器还得驱动,用mos管直接带绰绰有余,旧电脑主板一拆一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还得驱动,用mos管直接带绰绰有余,旧电脑主板一拆一堆

但有一段时间是放大区

网友:
互感器感应的能量能驱动水泵?

网友:
好想法,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有一段时间是放大区

时间很短没事,mos管耐得住100度以上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当稳压二极管用,是为了省一个电阻吗?

大约是,

楼主:
一开始试验漏电保护器拆下的互感器时,用500万用表交流档怎么测也是输出电压只有2v左右,电压高不起来,后来想凑够三个串联用吧,再后来三个串联后实际制作时把我mos管的控制极击穿,又换成了单个互感器使用,发现单个很好,通过整流桥后的直流输出电压很合适,,,,据此判断是不是我500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里面并着电容?造成交流阻抗低=测量高阻抗信号时电压起不来,这个未做深入研究

网友:
这个思路巧妙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