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语言数组的写法:6[s],也是可以的?

楼主(2022-12-08):
去年写的代码,现在想拿出来修改一下,增加一些显示的内容。
结果发现了原来的代码里面有一条语句吓我一跳。原来写的:

6[s] = 0;  // 字符串结束

很显然我想写的是

s[6] = 0;        // 字符串结束

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脑袋抽了还是怎么了,居然写成了上面那种形式,而且当时也没有注意到,直到昨天才发现。
可是,Keil编译也没有错!结果也是正确的?!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哪位大婶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写法,6是个变量吗?

网友:
试过keil c51、mdk、Visual Studio都可用编译通过,结果也正确。

网友B:
C语言都还给老师了,这意思是S数组赋值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写法,6是个变量吗?

本意是想写s[6] = 0;
结果写成 6[[ss]] = 0;

这个是单个的括号,但是输入单个括号,就出现删除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都还给老师了,这意思是S数组赋值0吧?

本意是想写s[6] = 0;
结果写成 6[[ss]] = 0;

这个是单个的括号,但是输入单个括号,就出现删除线。

网友C:
我的keil不行,版本5.25.3 v9,报错
D.C(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
D.C(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网友D:
恭喜你学会了一点C语言黑魔法。
想学更多可以买本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征服C指针》。
你这个问题在书中第一章的1.3.3小节有详细说明。

网友:
它不是变量,变量以下划线 ,字母,开头,也没有预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eil不行,版本5.25.3 v9,报错
D.C(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
D.C(2): error C129: miss ...

与编译器的版本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学会了一点C语言黑魔法。
想学更多可以买本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征服C指针》。
你这个问题在书中第一章 ...

我没有看过那本书,手头也没有那本书。麻烦你稍微解释一下?或者说拍张照片?

楼主:
在Debian Linux下,进行了测试:

  int i, a[] = {1,2,3,4,5,6,7,8,9};
  for(i = 0; i < 9; i++)
    cout << i[a];

这样也是可以的。C++的版本:
user@debian:~# g++ --version
g++ (Debian 8.3.0-6) 8.3.0
Copyright (C) 2018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学渣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