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万年历求助 温度一直显示27° 难道热敏电阻是假的?

楼主(2022-12-08):
对门邻居家的万年历,说温度显示不正常,一直显示27度,室内温度也就不到20度。拆开找到热敏电阻,但是热敏电阻是串在两个数码管的3脚的,和我平常理解的一个分压电阻一个热敏串在一起的线路不一样。是我见识少?还是它这个热敏电阻是假的?根本不起测温作用?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测试下,一杯热水即可,靠近加热和不加热时测量电阻是否有变化

网友:
可能是坏掉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先在不同测温度测下阻值,看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常用的10K热敏电阻,25度时阻值是10K,找个换换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坏了,先拿表量量。

网友D:
把数码管的3、8脚飞线连起来试试

网友:
应该是R5烧掉了,换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懂的说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量一下R5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一杯热水即可,靠近加热和不加热时测量电阻是否有变化

原来的热敏阻值有变化,我把热敏换了新的,开机温度20,但加热依旧温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不同测温度测下阻值,看电阻有没有问题?

热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10K热敏电阻,25度时阻值是10K,找个换换试试

换了新热敏,用烙铁靠近,阻值变化,显示温度不动,在20度不动。

网友:
我家的总显示50° C

网友:
换一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
家里的万年历测温头被我用线延长后就不能测温了。还原也不行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看看

网友:
1n4148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数码管的3、8脚飞线连起来试试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