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你家燃气灶打胶了吗?

楼主(2022-12-08):
现在灶台结构,下边衬板封死的,燃气灶不打胶,换电池直接抬。

原先不都下空的吗?手伸进去换电池、调节气门。旧胶发黑发霉,铲了。顺便换个新灶。
我自己封的胶,不是45度三角坡,而是完全藏进去。第一次diy就这样感觉挺成功,还特地拍照留念:

【广告】
这玻璃胶是国产的东方雨虹,2年了依旧白,积水长久不擦偶有红斑,海绵蹭几下就能去掉的,质量不错还便宜。

这是多此一举了?说是燃气灶面板自带橡胶条,不会漏水进去。说实在,下方加板也不错?原先的下空结构我挺担心电池漏液,滴到下方储物(如果不是烤箱,则通常是放碗盘的拉篮)。。。

我原先灶台连水槽。洗刷幅度大点,经常水漫金山。现在完全分开,而且想用不锈钢台面。浑然一体如下图,看着很治愈啊。

为了解决吹毛求疵的所谓“易刮花”,可以采取亚光的:

有纹路。不知道胶条压不压得死?

顺带说一下,旧贴里讨论厚度,大家质疑坛友secretpep说的10mm,别说,真有土豪这样干:

上图有人说笔误,那这个应该是10mm了吧:

网友A:
轻轻固定一下算了吧,拆修需要考虑

网友:
换电池抬起来,贴胶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轻固定一下算了吧,拆修需要考虑

要是这玩意靠谱的话,等到拆修都不知道啥时候了,我觉得打上去比较好看且好用

网友:
10mm厚,那得多重?

网友:
没打胶,就搁在板上。

网友:
就这拍照都是细节,看不出啥来就是高大上?台面用10mm的板?这是钳工操作台?楼主这是要在上面剁猪头?要这么结实?

网友:
没打胶,燃气灶配的有胶条

网友B:
换电池要抬起来,打胶了怎么抬起来啊。

网友C:
1)现在基本上没有打胶的。正如楼主所说的,下面四周都有胶条密封。2)怕电池漏液可以换3V变压器电源。而且现在已经有直接接交流电,不用电池的型号了。顺便提醒一下:现在装修,燃气灶后面要留一个插座,以便于以后升级换代。3)怕液体漏到下面,关键是你家的厨师得专心。如果煮东西漫出来太多,还是会从底板漏下去的,比电池漏的液多多了。而燃气灶专用的1号电池是碳电池,没多少液可漏的。4)10mm厚的304应该是笔误了,实际为1mm吧。倒不是是否土豪的问题,而是搬不动。即使实际测量下来那么厚,里面也是可能中空的。想讲究点,用316岂不更好。

网友:
打一下胶防水效果好很多。

网友:
玻璃胶还是要用品牌货的好

网友:
打胶也不要紧的,以后想拆出来,拿刀片一划就行。

网友:
亚光面板如果是粗糙的话可能脏了不容易清洁干净。

网友:
我家的没打,因为是砌的灶台,当年是液化石油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现在基本上没有打胶的。正如楼主所说的,下面四周都有胶条密封。2)怕电池漏液可以换3V变压器电源。而且 ...

我过去看了原帖了,说人家土豪就是这么用的,我总觉得人家是土豪不是傻豪,不是弄个装甲放到厨房就是高大上了。

网友:
打胶好点吧,有时灶台清洗时水容易流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要抬起来,打胶了怎么抬起来啊。

一般正规家装的话灶台下面是单独有一格的,不用抬灶台也能换电池,风门调整也简单

网友:
从来不打胶